6999的和4999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2-15):
仅仅是狗头的区别么?4999的带图传么?传到哪呢?手机?

网友A:
6999的带图传(2.4G,wifi信号的,传输距离短),带单轴舵机云台(由于反应慢所以自稳功能可以说没有),带OSD(这点不错),可以在手机上遥控拍摄视频和照片(又一优点),遥控信号为5.8G,遥控距离近,官方数据是500米,不如4999的。
4999的除了飞机,还带一个双轴无刷云台(效果非常不错),其他啥也没了。遥控信号为2.4G,遥控距离远,据说能够达到1.5km。

网友:
4999 h3-2d 6999 2.4g圖傳+蛋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99的带图传(2.4G,wifi信号的,传输距离短),带单轴舵机云台(由于反应慢所以自稳功能可以说没有),带 ...

4999的好像弄上图传那套,价格肯定超6999了吧。6999的500米也行了。俺也不玩超视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99的带图传(2.4G,wifi信号的,传输距离短),带单轴舵机云台(由于反应慢所以自稳功能可以说没有),带 ...

6999的能改用其他遥控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6999的能改用其他遥控器么

这个不太可能,因为wifi图传是2.4G的,为了避免影响图传信号,所以遥控器信号是5.8G的。而其他的遥控器是2.4G的,和6999的图传会起冲突。

网友B:
4999的到手你只能飞,不能拍照。 挂个相机就行了 2000 - 3000元。 没有图像传输。

新手买vis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999的到手你只能飞,不能拍照。 挂个相机就行了 2000 - 3000元。 没有图像传输。

新手买vision

不懂不要乱说,云台挂狗三照片比那6999元的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可能,因为wifi图传是2.4G的,为了避免影响图传信号,所以遥控器信号是5.8G的。而其他的遥控器 ...

那这样看。真不如自己买DIY一个了咯。能便宜不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看。真不如自己买DIY一个了咯。能便宜不少呢

新手自己DIY有难度,动手能力强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自己DIY有难度,动手能力强的可以。

打架算动手能力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不要乱说,云台挂狗三照片比那6999元的好太多

这我知道 全套FPV得1w+并且不适合新手。 需要拆机装图传什么的,没接触过的新手合适吗?

网友:
买 P2v 容易扯到蛋,还是买P2+的号

网友:
4999都出来了,怎么还会去考虑6999的了??那蛋蛋看着就蛋疼,视频会让你很悲剧的。毫不犹豫的选择4999的

网友:
我也买的49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不要乱说,云台挂狗三照片比那6999元的好太多

这个,要说视频稳那是肯定的,定点拍照的话我不认为 Gopro3 能比 FC200 强多少。

网友:
4999不带狗的啊。晕。方便学习一下么。留个qq号

真抱歉,现在才看到这条留言,估计你已经不需要了

网友:
4999+狗真的比6999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