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飞控电调无法并联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2014-02-15):
试了好久,
终于发现,如果一个输出端口控制两个电机,就无信号的哔-哔的响。
用NAZA-LITE输出就很正常!!!可以一个控制三个!!!

网友A:
我觉得是输出电平比较低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输出电平比较低的问题吧……

飞控输出的信号格式应该是统一的吧,要不飞控厂家不是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输出的信号格式应该是统一的吧,要不飞控厂家不是很麻烦?

电平偏低,但是在允许范围内。接两个电调可能会导致信号输出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偏低,但是在允许范围内。接两个电调可能会导致信号输出不足。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B:
已经帮你和零度公司技术员联系过了,
对方解释是为了卖农业喷洒版,把普通飞控的并联电机功能取消了,
你可以返厂申请开通并联电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帮你和零度公司技术员联系过了,
对方解释是为了卖农业喷洒版,把普通飞控的并联电机功能取消了 ...

竟然有这么奇葩的设定……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阻抗太高,接多了就把电平拉低了

网友:
买以前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