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吹水,关于450用无刷尾电机之设想

楼主(2014-02-15):
飞了一段时间的450,总想尾巴顺滑再顺滑。想想动力经大齿传输到尾轴需要经3次对转11颗轴承。不说中间的难调,和平时的维护保养。就动力损耗在这么高的转速下就相当大。设想用无刷电机,经一次对转(考虑炸鸡保护电机)。还是用尾舵机的形式变距。如果可行,那就方便太多了。                                 纯属吹水,白日做梦,轻拍

网友:
本来450空间和用电就紧张你还硬塞多一个电机电调在上面。闲飞机轻了还是闲电池容量太大啊

网友:
如果像你这样多加一套电机驱动尾桨,依旧保持舵机控制桨距。。好吧,你怎样维持尾桨转速恒定????不同的螺距对电机负荷也不同,相应的转速就不能稳定,增加了变量,系统控制难度变高。属于费力不讨好的想法。

网友A:
想法能实现,最大的弊端会造成尾舵的响应迟顿,因为无刷电机转子质量较大而产生的惯性,会严重影响到电调对电机转速的控制!所以只有小级别的机子如MCPX才采用惯量小的空心杯直流电机驱动

网友B:
首先要明白的事,这是飞机,还是直升飞机,起飞重量和电池的能量密度至关重要!按你的思路,为了降低锁尾传动系统的动力损耗,不惜增加无刷电机、电调的重量和额外的电力消耗,你是觉得为了捡芝麻宁愿把西瓜丢了???

网友:
問問真的直升機, 尾巴是獨立动力还是從主引擎來的??

网友:
还有四軸多了這麼多电机电调,怎飛!!

网友:
多轴飞行器的每套动力系统都提供升力,而且没有直机那堆沉重的舵机控制系统、减速传动系统、复杂粗壮的旋翼头。。。

网友C:
其实直接改皮传直区不好一点?效率更高,损耗也小了

网友:
小鸡皮/轴传成本高。机械结构复杂才用 的 尾电机

兰州你是不是小鸡玩多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直接改皮传直区不好一点?效率更高,损耗也小了

对!这个是王道,TG480皮带直驱版480正在装机,感觉传动效率不错,也挺顺滑,上斜齿马达齿和大盘齿,估计噪音会较小……

网友E:
真机大桨转速变化和螺距变化不会那么猛烈的。

网友F:
其实各种锁尾方式都有利弊啦
传统的轴传就不说了,效率高,但是重、易扫
皮传直驱的确比传统皮传效率高,缺点是市面上大多此类机型尾管较低,用PRO尾桨稍不注意就会扫到
亚拓传统皮传则是舍弃了传动效率,用对转齿抬高了尾管(老冰450之所以采用这种皮传结构也是由于尾管高度和轻量化的取舍)
其实不建议尾电机独立驱动的,少了尾传动结构那些小鬼,多了电机电调2只大鬼3个插头小鬼。话说朋友的6轴调试炸了好几次了,每次都有一颗电机莫名其妙缺相。不过尝试的确是好事,有尝试模型才有进步

至于真机还有无尾桨驱动方式,其实有点类似尾电机锁尾,维护量小。但真机的结构有时无法满足模型,因为模型要做很多动作

说了这么多,其实玩模型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坛子里貌似有人做过250电机锁尾,楼主有兴趣可以搜下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对!这个是王道,TG480皮带直驱版480正在装机,感觉传动效率不错,也挺顺滑,上斜齿马达齿和大盘齿,估计 ...

请问皮带什么规格的?哪有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问皮带什么规格的?哪有卖?

X宝 搜“TG480”的店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X宝 搜“TG480”的店里有~

3Q

网友:
你要玩竞速这是可行的 上次看好像是JR的设计师改了一台竞速机就是用尾电机的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能实现,最大的弊端会造成尾舵的响应迟顿,因为无刷电机转子质量较大而产生的惯性,会严重影响到电调对 ...

楼主只是想用尾电机的动力 控制依旧用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明白的事,这是飞机,还是直升飞机,起飞重量和电池的能量密度至关重要!按你的思路,为了降低锁尾传 ...

首先要清楚的是  不论皮传还是轴传 直接双电机都要更加省电 效率更高

网友:
尾电机加尾舵机的反应速度是没问题的。但是两个电机的效率未必比一个主电机加传动机构效率高。另外尾部重量增加也对自旋动作有一点影响。好处是没有传动比限制,尾部转速可以随意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清楚的是  不论皮传还是轴传 直接双电机都要更加省电 效率更高

首先要明白,这是一架飞机,在天上飞的飞机!不是两只在实验室的电机,在不改变现有的机械、电子设备条件下你不能忽略供电线路的损耗、电调自身的耗电和MOS管开关损耗、还有增加一堆铜的、铝的、铁的死重死重设备消耗的动力呢?

网友:
要用独立的无刷电机锁尾不是不行,前提是改变现有的设计,把舵机变距锁尾那套彻底丢掉以节省出宝贵的重量给增加的无刷电机,电调也要二合一的减轻重量和耗电,锁尾无刷电机放在机身后部以减少尾端重量,用传动轴输送动力到尾波直接驱动定距的尾桨,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楼主:
本人水平有限。看到大家发帖,我来说说我的看法,有没有够轻的电机提供足够的动力。有没有接近直传的方式传动。电机的电动转换效率够高,两电机转速同步。最后达到尾巴增重少许,整体重量减轻,电能更有效利用。

网友:
如果只飞飞航线,可以改。 飞3D 的话估计尾巴锁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明白,这是一架飞机,在天上飞的飞机!不是两只在实验室的电机,在不改变现有的机械、电子设备条件 ...

既然是用尾电 当然 不需要轴传或者皮传的一堆附件  这些重量不少来讨论尾电的缺点不就是耍流氓啊   采用尾电之后 附件不需要 而且尾管强度也可以降低 采用轻量化尾管 这些都要考虑   而且 尾电并不是一定需要独立电调  单电调Y连双电机方案也是可行的  尾电的主要问题才不是这些  主要是 机尾重量分布更大  惯性大  方向舵灵活性下降  不太适合特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各种锁尾方式都有利弊啦
传统的轴传就不说了,效率高,但是重、易扫
皮传直驱的确比传统皮传效率高,缺 ...

赞同这个,楼上好多tx都是一味的否定,楼主本意就是探讨可能性,模型不就是在尝试中寻找乐趣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既然是用尾电 当然 不需要轴传或者皮传的一堆附件  这些重量不少来讨论尾电的缺点不就是耍流氓啊   采用 ...

“还是用尾舵机的形式变距”,这句这是楼主提出的改独立无刷电机锁尾的要求,不是俺耍的流氓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尾舵机的形式变距”,这句这是楼主提出的改独立无刷电机锁尾的要求,不是俺耍的流氓哦。。。

轴传还是皮传都要一大堆辅助 这个和舵机拉杆毫无关系

网友E:
综合效率、锁尾、惯量、炸机等各种因素,楼主设计的尾电机最终可能还是要装在机身,结果就是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