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ArduCopter 3.1.2 更新的内容

楼主(2014-02-15):
-ArduCopter 3.1.2-rc2 12-Feb-2014
+ArduCopter 3.1.2 13-Feb-2014 / ArduCopter 3.1.2-rc2 12-Feb-2014
  Changes from 3.1.2-rc1
  1) GPS Glitch detection disabled when connected via USB
  2) RC_FEEL_RP param added for adjusting responsiveness to pilot roll/pitch input in Stabilize, Drift, AltHold modes

1)通过USB连接时关闭了GPS噪声监测功能
2)增加了 RC_FEEL_RP 这个参数,用来调节在Stabilize, Drift, AltHold三种模式下对roll/pitch输入信号的响应

ArduCopter 3.1.2-rc1 30-Jan-2014
  Changes from 3.1.1
  1) Pixhawk baro bug fix to SPI communication which could cause large altitude estimate jumps at high temperatures

由于放出稳定版之前还有一个版本,也搬运过来,此版本相对3.1.1的改进是针对Pixhawk的,用APM板子的朋友就不用管了。

官网搬运,人工翻译,望支持!

楼主:
自己顶一个,这种贴果然都是看了没人回复的

网友:
搬运工的贴,绝对绑定!!必须让你感到暖暖的!!!!

网友:
APM固定翼的飞过~

网友:
支持,所以说本人新手先不升了!

网友:
就冲楼主奉献精神,小弟来赞一个

网友A:
新手悄悄问下:怎么看机器现有的版本?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悄悄问下:怎么看机器现有的版本?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打开地面站软件,选择终端页面,USB连接电脑后按连接按钮,连接成功后会显示版本号。

网友:
升了 不知道升级后 要不要重新校准各种东西  新手

网友:
升级后无法校准罗盘
求办法

网友B:
323202315发表于2014-02-16 03:12:09
升了 不知道升级后 要不要重新校准各种东西  新手
升级后所有参数都要重新校准

网友C:
正在学习中,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后所有参数都要重新校准

有的人说不用校准也可以飞呀

网友:
已经刷了3.1.2-rc2但并没有RC_FEEL_RP 这个参数。

网友:
楼主好人,顶一个!

网友D:
今天试着刷了新固件,校准玩罗盘、加速度计后解锁后就自动怠速启动了(油门最低),直到重新加锁后停止是正常的吧,是否证明是刷上了3.1.2的新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试着刷了新固件,校准玩罗盘、加速度计后解锁后就自动怠速启动了(油门最低),直到重新加锁后停止是正 ...

可以通过地面站的终端那个选项检测,飞控连USB到电脑,点一下终端选项下第一行 的连接,下面会出来一些字,会显示你现在的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