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Planner跟新了1.2.95 结果连APM各种断

楼主(2014-02-15):
除了第一次连接能连上一瞬间。。。之后就各种连不上。。。无论数据线还是数传。。。
昨天晚上是这情况。。。今天把一个1.2.55版本的MP升级到了1.2.95 能连了半天。。。结果到了晚上又连不上了。。。
求个1.2.90左右的MP版本。。。

网友A:
地面站更新到1.2.95.4 ,JJ固件更表到3.1.2,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更新到1.2.95.4 ,JJ固件更表到3.1.2,一切正常。

想问问泡泡老师 更新完固件需不需要重新校准各种东西 例如油门形成 遥控校准 什么加速度计这些

网友:
固件更新后一定要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更新到1.2.95.4 ,JJ固件更表到3.1.2,一切正常。

如何查看目前飞控的版本?
虽然我觉得我应该跟新了3.1.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查看目前飞控的版本?
虽然我觉得我应该跟新了3.1.2了。。。

打开地面站--终端--连接,等一会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地面站--终端--连接,等一会就能看到了。

嗯。。和你的应该算是一样吧。。。。我现在电脑里有2个1.2.95版本的MP.一个就是连上去就断。。另一个刚从1.2.55跟新上来的就不断开。。。诶。。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