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C40相机问题

楼主(2014-02-16):
有木有人用大疆FC40相机跟2.4G控同时使用,会不会出现扰干扰?

网友:
原厂控是5.8g的,不干扰

楼主:
kaykiki发表于2014-02-16 01:31:56
原厂控是5.8g的,不干扰
如果用天地飞9,会唔会干扰?

网友:
天地飞的 好像就是2.4G控哇

楼主:
是的,所以就想请教一下,用这样的搭配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你都问清楚了,都是2.4 你说干扰不干扰,或者说,不是干扰 是压制。 一个发射源在2.4g接收机旁边,发射机却在很远的你手中,你说哪个更厉害?

楼主:
嗯嗯,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