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种8040E桨配什么电机?

楼主(2014-02-16):
请教大家:
手里有两支8040E的桨,本来想用在2208KV1400 2212 kv1400电机上的,但是感觉这种桨重些,所以从来没有用过,担心烧电机。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说说,用在什么电机上合适?
不胜感激。

网友:
2212kv1000

网友:
朗宇2212  1250KV
3s锂电

网友:
我用在2212  1400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是的,APC 8x4E桨和8x6E桨都很重,桨叶面积也很大,比GWS系列刀桨负载要大得多。用朗宇的2212或者2216 kV1250来配会比较好一些。2208的话kV1200左右的也可以用,kV1450的只怕会有些过载。

网友:
KV1400的也可以,我用了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APC 8x4E桨和8x6E桨都很重,桨叶面积也很大,比GWS系列刀桨负载要大得多。用朗宇的2212或者2216 kV12 ...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常用这个桨,一直装XXD2212 1000KV的

网友:
两个桨,两个电机,分别试试就知道怎样最合适,桨是耗材,2个远远不够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