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 5号充电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4-02-16):
前两天刚买的磷酸铁锂5号充电电池,同时买的充电器因质量问题退货。自己用玩具电池仓和A6做3S平衡充电。接线是按下图没焊动力线。

但第一次充电十来秒后第一个电芯A6就开始警告电压过高达到3.65V,第二个第三个正常,换了第一个电芯仍然报警。

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哪里有问题?

网友:
很奇怪得问题,是不是充电器问题,电池接法对的啊

网友:
这电池我用了好久了非常不错算是逆天的电池了(据说是比亚迪专利的电池),但是我都是用套装里自带的充电器充的一直没什么问题,lz试试单节电池充电要选择对充电档哦

网友A:
因为楼主做的电池盒,接触电阻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楼主做的电池盒,接触电阻过大!

怎么改进?用什么材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改进?用什么材料呢?

处理好焊接,,还有电池与电池盒的触点面积尽可能大,然后充电电流控制在0.2a,这样就ok
我也是用这种酷看电池,电池盒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好焊接,,还有电池与电池盒的触点面积尽可能大,然后充电电流控制在0.2a,这样就ok
我也是用这种酷 ...

没用紫铜片?

网友:
不用,想办法加大电池与电池盒的接触面积,电池盒触点与导线的焊接要处理好,导线用不太差的平衡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