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三轴云台在跟随模式下Z轴跟随的紧一点,要不一个人操纵不敢转向啊

楼主(2014-02-16):
可能是第一次用三轴云台的缘故,在跟随模式下总感觉Z轴跟不上机头水平的转向,这样稳是稳了,但是总会拍到脚架,都不敢转弯了,更别说飞个绕点了,有哪位大神知道该怎么调让它跟随的紧一点吗?用的三轴云台是某讯家的G13云台。

网友A:
不是可以锁定z轴不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锁定z轴不动吗?

该怎么设置啊,我好像没找到改怎么设置,这个云台还有一种就是Z轴始终保持定向,不管怎么转飞机就保持原来的方向,好不容易设定到现在这种,但是跟随的太慢了

网友B:
三轴云台一般都用收放脚。模式好像只有跟随模式和方向锁定模式。

网友C:
兄弟这云台效果怎么样

网友D:
BGC不同版本调参设置跟随的页面不一样,2.2版本以上单独有一个跟随页,2.0版本要把Z轴跟随设到100%。

网友E:
如果改成0,那就是锁定了,但是没有旋转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云台效果怎么样

还没有空飞,似乎有点自激,不知是不是PID问题,但是整体设计绝对一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空飞,似乎有点自激,不知是不是PID问题,但是整体设计绝对一流

安装相机注意重心还是不行就减少P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改成0,那就是锁定了,但是没有旋转的补偿

看来这个3.5是有测试的啊,小于3就会发生比较明显的自激,不过改小后的确有提升,跟的快了一些,但还是有些不够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相机注意重心还是不行就减少PID

相机重心据说默认就是狗3的,但安装时发现还是偏了一点,不大敢拆的太大,另外自激并不是一直有的,而是当转到某一角度才感觉到高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C不同版本调参设置跟随的页面不一样,2.2版本以上单独有一个跟随页,2.0版本要把Z轴跟随设到100%。

这个有一个跟随页面可设置,不过据说Z轴的驱动是雷迅自己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云台一般都用收放脚。模式好像只有跟随模式和方向锁定模式。

等我靠这个吃饭的时候再收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机重心据说默认就是狗3的,但安装时发现还是偏了一点,不大敢拆的太大,另外自激并不是一直有的,而是 ...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重心摆放不平衡啊安装相机是就要找到重心平衡点以后都这样安装OK

网友:
关注3轴云台很久了,最近在考虑是买这家的还是买1987的,之前用过1987的2轴云台确实不错,这次又推出三轴,不过坑爹的价格有点贵

网友F:
你这是什么三轴云台。在跟随模式下。跟不上的意思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什么三轴云台。在跟随模式下。跟不上的意思是吗?

雷迅家的G13,新出不久,能跟上,但是很慢,总的来说就是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