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大的DEVO 7E固件里华科尔协议是pojie的还是原厂的?配合RX601距离能有多远呢?

楼主(2014-02-16):
请问 G大的 DEVO 7E固件里华科尔协议是破解的还是原厂的啊?
功率破解后,配合哪种接收机最稳定?
配合RX601的有效遥控距离能有多远呢?
谢谢!

楼主:
呃,没人知道吗。。。

网友:
功率也可以破解?

网友A:
根据别人的测试,500米内能够正常使用,有人极限拉到1000多米,不过最好不要飞那么远,你也看不见  这个控刷机的精髓在于用山寨DSM2接收机  只要25......

楼主(2014-08-19):
引用 网友A:
根据别人的测试,500米内能够正常使用,有人极限拉到1000多米,不过最好不要飞那么远,你也看不见  ...

我试了,山寨不稳定啊。。。
所以想看看 华的原厂是不是好点,华的原厂做工肯定比山寨过硬,
再说 DSM2 也不是啥好协议。。。

网友B:
自己测试吧。别人试的对你也没用。

楼主(2014-12-04):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试吧。别人试的对你也没用。

还想看看别人的再决定买不买呢,哈哈

网友:
我的改功率改天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dsm2接收没次上点都要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看看别人的再决定买不买呢,哈哈

买回来不用改就能直接用华科尔接收机

网友:
rx601 可以买3个山寨接收了

网友C:
G大没有改动协议部分,短路电阻后可以可以飞到看不见,具体看我的帖子

楼主(2015-02-27):
引用 网友C:
G大没有改动协议部分,短路电阻后可以可以飞到看不见,具体看我的帖子

没找到啊,你的哪个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