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供电问题请教? jp1 连接否?双供电方式?

楼主(2014-02-16):
4个电调 即使在不飞的情况下,也总有一个非常烫。
现在没用电流电压传感器,想买个带5v输出的传感器,改用传感器供电。或者传感器电调双路同时供电,可以吗?
jp1 要连接吗

网友:
那要断开跳线

楼主:
jp1 不要连接是吗

网友A:
电调供电jp1才需接上,若是线性bec可一个以上并接使用,开关式ubec只能接一个,传感器还是别与电调双供电,电压未必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供电jp1才需接上,若是线性bec可一个以上并接使用,开关式ubec只能接一个,传感器还是别与电调双供电,电压 ...

我如果用 电流计 供电可以吗?  jp1 不接是吧。
电调那里, 只保留一个正极就行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如果用 电流计 供电可以吗?  jp1 不接是吧。
电调那里, 只保留一个正极就行了吗?

若你的电调带线性bec可以全接上,若开关ubec把红线v+全挑掉,jp1开路,别接上,用传感器带的bec供电,(不是电调供电 别接上j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的电调带线性bec可以全接上,若开关ubec把红线v+全挑掉,jp1开路,别接上,用传感器带的bec供电,(不是电 ...

o ,好的,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的电调带线性bec可以全接上,若开关ubec把红线v+全挑掉,jp1开路,别接上,用传感器带的bec供电,(不是电 ...

不能双重供电? 那个 传感器的直流电会不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的电调带线性bec可以全接上,若开关ubec把红线v+全挑掉,jp1开路,别接上,用传感器带的bec供电,(不是电 ...

还有,怎么判断 电调是不是带线性的呢? 我的10a 的才 50元不到。电调是好盈天行者12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怎么判断 电调是不是带线性的呢? 我的10a 的才 50元不到。电调是好盈天行者12A

据我了解,电流传感器是带ubec开关式,或许也有线性的,(这个不清楚)UBEC开关式最易识别是有个大电感元件,线性没有,你的电调是什么BEC到官网看看便知,记着线性的能并接,开关的不行,二种混接并联也不行,若要双供电(其实双供电并不会有效的),电调也是线性的把全数接上,这样也只是单个供电,余下的是後备而已(当供电的这个BEC挂掉,余下的自动给系统供电)二个BEC同时供电并不存在的,若只用电调BEC供电,定要把JP1连接才有效

楼主:
那一般直接断开jp1 用电流传感器供电就行了吧。直接接6口的传感器接飞控的jm口,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如果用电调给apm飞控供电,接上jp1之后,如果只用一个电调,这个电调会发热,我四个电调都接上之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电调给apm飞控供电,接上jp1之后,如果只用一个电调,这个电调会发热,我四个电调都接上之后,正常了 ...

你指的用电调供电,就是接jp1后,电调正常连接在输出端是吧。我也这么接的呀,但只有一个电调会发烫,说明只有最后一个电调在给飞控,gps,数传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用电调供电,就是接jp1后,电调正常连接在输出端是吧。我也这么接的呀,但只有一个电调会发烫,说 ...

我原来的时候,一个电调接三根线,其余三个电调只接一根线,发现接三根线的电调明显发热。
后来将四个电调全部接了三根线,没有发热的现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时候,一个电调接三根线,其余三个电调只接一根线,发现接三根线的电调明显发热。
后来将四个电 ...

我一直都是4个电调,每个都接3根线的,还是一个发烫。
这次想买个带5v输出的 电流传感器,给单独供电,不知可靠否

网友C:
APM的电流传感器有带3.4A UBEC的那种,很方便。用这个UBEC的话,就将JP1断开,电调的电源脚不必挑出。此时这个UBEC为APM飞控、GPS和接收机供电,电调的控制电源用自带的,并且不再发热,电调的5V电压与APM之间没有并联,因为JP1已经断开。

网友D:
两个最好别一起用,我的APM两个一起接上了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最好别一起用,我的APM两个一起接上了就挂了。

jp1 不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的电流传感器有带3.4A UBEC的那种,很方便。用这个UBEC的话,就将JP1断开,电调的电源脚不必挑出。此时 ...

非常清楚了,谢谢

网友: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两种供电方式选一个就行了。电调或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