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9X问题求助

楼主(2014-02-16):
我新买的TH9X遥控对频后不能控制
电机
和
舵机
,也不知道是对频问题还是设备问题或者是我遥控设置不对?
现在设备连接好后上电接收机亮但是看着亮度不高啊

网友A:
我的遥控器和你一样的型号。蛋疼的英文说明书、朦胧的中文翻译让人稀里糊涂。
先确定你的遥控器和接收机联上了么(也就是对码成功了么)??
我的就是对码不成功,找卖家换过。
舵机、电调到接收机的线连接正确么??舵机、电调的线插反没有(有正反方向的)??通道是否正确(CH1、CH2...设置成什么?油门还是方向舵、升降舵?)
这个就只有翻蛋疼的英文说明书、朦胧的中文说明书,自己琢磨、摸索了。
不知这些能否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连线是没问题的,对码不确定啊通道也是对的,现在就是不确定对码和设备好坏

网友A:
接收机的指示灯亮么??常亮还是闪烁的??
我的对码成功后是常亮的!
另外注意接收机的通道插座是有方向的,舵机、电调的插头插反了也不行。
插头上的“白”“红”“黑”三根线是上“白”、中“红”、下“黑”

楼主:
应该是哪个设备有问题,我打算在入个电调试试,不行就返厂吧

楼主:
还有接收机有两种亮度啊,一种正面看很明显,一种正面看不到侧面看得到…现在接收机连线上电对码,只有侧面看得到灯亮,不闪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