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直记录】新手电直学习成长记录-希望对和我一样的朋友有用

楼主(2014-02-16):
    2014年2月初,偶然的一个机会让我重燃购买模型的念头。
    过年期间和哥哥把玩了一下他的设备,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已让我难以自拔。买一个属于自己的遥控器和模型,在我心里
深深地扎根。恰逢年后几天上班,任务不重,遂进入了5imx论坛,观摩大侠的各种秀和各种糗,模型的乐趣愈发难以抑制。
    淘宝-京东-亚马逊等多个购物网站和模型厂家官网,查阅遥控器和模型的分类、价格以及基本特点;查阅论坛,翻看老手、大侠的推荐,确定自己
适合入手的模型级别和对控的要求。
-----------------------------------------华丽的分割线------------------------------------
    我的情况:上班族,工作稳定,有家庭和孩子,收入过得去,30出头。
    我的目标:模型,指哪打哪,上下随意,不求各种高难度动作(现在的说法:飞航线,挺有意思);在此基础上,开发高难度动作。
    财务支出:1000左右,包括遥控器和一个入门机型。

    经过仔细认真阅读论坛高手的讨论,以及对新手的回答,我个人总结:不论入门与否或者操练模拟器,都值得入手一款好控。哪怕退魔后再出售,
乃至送人,都不失一个好的选择;模型,不论大小、好坏,给我练好技术是基本,我也不懂各种级别模型的特点,故选择的依据:满足基本功能的入
门机型,前提是质量,其次是炸鸡后的维修价格。
    插一句:我看论坛上好多人都推选机型,说耐炸、维修费用低等,我没用过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仅仅是耐炸或者维修费用低,并不代表总
的费用低。举个例子:买国产车的好处在于总价低、维修方便且次数多、单次维修费用低,但问题在于成本=车价+维修次数×维修成本,另外还得加上您对
它的兴趣;买合资车的坏处在于总价高、维修一般且次数少、单次成本高,但好处在于省心、舒适,喜欢驾驶。

-----------简短分割------------
    最终,我买了华科尔D10遥控器+mini cp,和老板耗了好久,送了几样东西。
    还没飞电直,仅仅在模拟器上联系了几个小时,没有什么经验可言。说说自己的感觉吧。

    1.模拟器安装
    容易,光驱读盘直接装凤凰4.0.p版本。
    我的笔记本没有光驱,台式机读取拷贝到笔记本安装的,没有安装成功操作台,仅装了凤凰4.0.p,同样能进行。

     2.D10遥控器怎么使用。
     因为我是文盲,所以对遥控器和模拟器一点不知,不清楚该怎么使用,连接线都不懂。
     翻看论坛、优酷视频,基本如下:①8节AA电池(充电的没买,没见过D10不知道用什么电池,到手打开之后才知道),打开开关;②发出嘀嘀
响声,屏幕显示字幕:油门操作杆、飞行模式开关,根据提示拨动你遥控器的两个开关,遥控器进入状态(我的是卖家调整过的,所以就这些动作,
不知道裸体遥控器是什么样的);③翻转遥控器,左下角有个教练模式插孔,打开模拟器配送的解密狗和数据线,分别插在遥控器教练口和解密狗的
插孔上,再将解密狗插入电脑;④打开模拟器,根据指引一步一步完成设置,即可进入模拟操作。
    提示:模拟器的设置,要求配对各种操作杆的功能,这个是根据你的喜好调整的。

----------再次分割----------
提问:
    1.模拟器中,推油门,直机起飞后会自动前进,是必然还是我设置有问题?
    2.操纵杆感觉过于灵敏,如何设置?譬如说方向舵、升降舵、副翼等,稍微一动,直机偏幅很大!
    3.建议大家用大屏幕联系,飞机远了电脑确实看不清楚。
    4.飞机掉头好难,8字飞行搞不懂怎么操作。

回头给大家放开包照片:)
-------------------------2014.2.16------------------

网友A:
新人入模从mini cp这种小6通机型玩起就对了,如果像一些刚入模就直接入450级的那些玩家那你的麻烦是要多不少的。

网友B:
1.模拟器中,推油门,直机起飞后会自动前进,是必然还是我设置有问题?
    是否控没有校正,菜单里选择“选择遥控器”可以进行校正,不过凤凰过于理想,校正好之后推油门即可直上直下,真机可不是这样(一般会左侧移),真机要做到直上直下都是需要练习的。

2.操纵杆感觉过于灵敏,如何设置?譬如说方向舵、升降舵、副翼等,稍微一动,直机偏幅很大!
    可以在控里调整副翼(横滚)和升降(俯仰)曲线的“EXP”为负值,变成指数曲线,使得曲线在零点(杆中点)附近斜率小,远处斜率大,这样可以保证小动作精细,而不牺牲大动作的幅度。
    初学不做大动作还可以把曲线的满幅(即杆的杆程)也调小。

3.建议大家用大屏幕联系,飞机远了电脑确实看不清楚。
    可以在模拟器里打开一个小的模型飞行状态窗口,在“查看信息”-“屏幕显示”里。

4.飞机掉头好难,8字飞行搞不懂怎么操作。
    先练好正飞4面悬停(对尾、对头、对左、对右),确保都可以持续悬停在3个机身身位以内,建立手上动作和舵面反应的条件反射(是不用过脑子的条件反射!),这是一个枯燥冗长的过程,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再练航线。
    直机航线小坡度转弯需要副翼和方向(自旋)联动。前进中,副翼向弯圆内侧打出机身坡度,提供质心圆周运动的向心力,同时方向舵保持一定杆量,提供机身(航向)自转,两者要保持一致,需要不断练习并实时修舵。另外机身坡度提供的向心力是从浆的总拉力里分出的水平分量,于是用于平衡重力的垂直分量会减小,所以还需要油门辅助,保证不掉高。再另外,这些动作对俯仰也会有干涉,所以升降舵也需要实时修正,在坡度大时,升降舵甚至会变成最主要的舵面。这些,跟固定翼几乎是一样的。
    总之,要不断练习!看别人飞得好的视频也很重要,可以帮助建立正确的飞行姿态美感,找到对做什么动作需要怎样的姿态的正确认识,或者有兴趣去了解一下飞行动力学什么的也是很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模拟器中,推油门,直机起飞后会自动前进,是必然还是我设置有问题?
    是否控没有校正,菜单里选择“ ...

很感谢前辈的指导
前3个问题明白了,很受用,一会校准和修正下,在模拟器中再试试。

关于第四条,我看懂了,只是没有朋友交流,想确认下这种飞行方式是否正确。
升降舵推杆的时候,确实要给些油门,否则飞机容易扎头或者坐尾,我就是因为控过于灵敏,难以把小修正做到精细,容易过。
这样就会出现摆动幅度过大,难以控制精准。

确实,凤凰把飞机想的过于理想,推油门直上直下,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是先联系悬停和定点降落,这个我个人觉得很有用。
关于航线,等熟练修正后,再尝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人入模从mini cp这种小6通机型玩起就对了,如果像一些刚入模就直接入450级的那些玩家那你的麻烦是要多不 ...

我是去年12月份逛街,看到有卖模型飞机的,看人家飞的很帅,自己脑子一热就买了一台亚拓540套机+凤凰模拟器带手柄的,3500块钱啊!后来直到今天还一直在屋里供着呢,也不敢飞。没事也就是瞎飞飞模拟器。哎,话说自己确实对电直很有兴趣,现在总是泡论坛学习着,准备也买一个适合新手入魔的飞机~就是一直犹豫着,品牌太多,也不知道哪个好……等着看楼主的飞行纪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去年12月份逛街,看到有卖模型飞机的,看人家飞的很帅,自己脑子一热就买了一台亚拓540套机+凤凰模拟 ...

如果你一开始就喜欢飞大型电直,从450这种级别开始也是可以的,但新手飞大型机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后期维护费用,比如学飞时的摔机、换零件等,投入会比较大;一般新手玩电直最好就是从6通小机玩起,因为小机的维护投入少,容易学,好上手,对新手来说是最合适的,而且小机如果玩得好有了飞行基础再玩大机也不会很难的,只需要再适应大机的飞行感觉就行了,这只是我的一点个人观点而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去年12月份逛街,看到有卖模型飞机的,看人家飞的很帅,自己脑子一热就买了一台亚拓540套机+凤凰模拟 ...

楼上的可千万别等我试飞,那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说不定,我炸鸡之后就消失、潜水几个月,你岂不是捉急了。
建议啊,买个玩具回来也比干等着好,上手练就行。

楼主:
---------------------继续分割-------------
听取楼上的建议,进入华科尔D10遥控器的菜单,选择调整了摇杆曲线,3楼说的确实有效果。
期待真机的验证,不过,感觉还是很灵敏,还需要继续调整。
先模型练手感吧

疑问:在模拟器中,从后看,很难看到直机前后的微小动作,所以在悬停的时候还是有难度的。
我理解,悬停的联系,可以用随意定点降落,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靠谱。

网友:
占个位置慢慢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可千万别等我试飞,那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说不定,我炸鸡之后就消失、潜水几个月,你岂不是 ...

呵呵,买是一定要买的!感觉我跟你差不多,首先是想买个小鸡,其次是都没飞行经验,最后是都准备入手mini cp。只不过刚好看到你的帖子,借鉴一下经验,共同进步嘛~。炸一次机就消失太可惜了。其实我觉得航模吸引我的不是飞机飞行的有多华丽,而是自己动手调试、维修、组装飞机的过程(目前是),感觉技术含量、科技含量动手能力超高,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如果做成了一定很有成就感,如果技术上还能飞出3d来,那我就可以隐退了~~

网友D:
当初我是先买的模拟器,再买的super cp和d10,结果飞的很悲惨,无奈再入911,这才把飞的信心建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买是一定要买的!感觉我跟你差不多,首先是想买个小鸡,其次是都没飞行经验,最后是都准备入手mini ...

可能是自己年纪大了,没有年轻时的心气了。
总担心自己会半途而废,所以才发帖,能督促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很多时候,我们都明白,坚持才会见彩虹,而不论路途多艰辛。
所以,魔友一定要坚持,不可以追求品质和奢华。
------------------分割----------------
    中午继续联系模拟器,哈。

楼主:
-----------------------2014.2.18----------出差淮南---------------
今天出差安徽淮南,大雪、很美。
    控带出来了,没有托运,怕坏。
    简单操练了几个悬停后,控没电了。打开后盖后发现,南孚电池竟然跑液体,且有凝固状态。
    直接让我觉得立即收一个充电器和电池,5#碱性电池,不安全、不稳定,同时费用高。
    要8节,一次20块钱,能维持3-4天就很不错了,太不划算。

    供各位新入魔的朋友参考:买控必用充点的镍铬电池,顺带把充电器一并买了吧。这样的话,可以一次多充几个电直电池。

网友:
把发射功率调到最低啊,屏幕亮度也调低,电池就耐用了,你的控现在估计是最大发射功率

网友E:
反正现在暂时只玩小机,低功率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现在暂时只玩小机,低功率足够了

恩,可能如您所说。
回头我再试试看,调低发射功率。
不够,碱性电池还是不建议,劳民伤财。

网友:
这篇帖子真学到东西了。。。祝共进步~

楼主:
出差几天了,遥控电池和充电器都没来得急买。
看了二手交易的,都没赶上,给人抢购了……

-------------------------小小分割线-------------------------
这两天也没持续练习模拟器,不过悬停的感觉到是有了,不过是否合格或者技巧是否掌握的对,也无从得知。
期待买个B6充电器,也顺带买几个3S 2200mah电池。
实在不行,就某宝搞定,也不缺这点钱!

不过,能省则省,哇哈哈。

楼主:
于2014年2月26日下单,购买B6充电器套,正在路上。
收二手的太讲究运气了,无奈……
------------------小分--------------------------------
提醒下新手,如过想入魔,请提前很久很久建立采购清单,否则,只会像我,着急也只能买新的,还得等物流。

楼主:
2014年3月2日
今天天气好,从北 京怀柔红螺山回来,决定上手真机。
想起来mini cp电机电池还没充电,就用自带的充电器充电。看了说明,要求先接电池到充电器,然后再接入USB。
红灯灭后,表示电满。

操作之……
一个小时后,灯灭,取下电池放到cp中。
顺序:开启D10控,等2-3S,接通电机电源,配对成功。
微调油门(控自带CP模式),发现真机和模拟器差距很大。
因为在房间里,空间小,没敢起飞。
关电源……
关电机电池,关D10控。准备起身下楼,又在客厅试机,然后再打开D10控、接通电机电源,发现接收器红灯一直闪烁,可能电池还是没充电。

-------------------------------------
自带充电器灯灭,电池应该是充满电了,可是……
现在的原因分不清是什么。

楼主:
2014年3月2日
11:58
3块电池,小试……
----------------------------------------害羞滴分割-------------------------
关于接电和控配对的问题
摸清了什么情况
说明书说:控打开后10S内接通电机电源,其实应该更快。
顺序:打开控(以D10为例,打开后听到嘀一声,然后立即接通电机电源,这个时候控的显示器应该显示控开启的进度条,类似于windows开机截面)
         立即接通电机电源
         控进入截面,嘀一声,然后再等待2-3S,电直会轻微抖动,即接收器配对成功。
接收器的灯,白天不明显,如果要检查可以把头罩拆了检查。
-----------------小分,谈感受------------------
      真机和模拟器确实没办法比,凤凰4.0我联系的时候,直推油门,直接升起,会轻微侧向、前移动,不会出现大幅度偏离。可是,真机给油后侧倾和
移动明显,油门曲线、副翼等灵敏度都不一样。确实需要认真练习。
      目前,还没有真正开始悬停。仍然在联系起降过程中的微调。
      3块电池,太快了……

      另外,还不懂怎么设置监测电池电压。只能凭CP的转速。0-50%油门提速明显,电池没电后,50-100%会降转速。
      个人猜测啊

-----------------小说明----------------
       俺是纯电直文盲,有些概念都不懂,更别说理论了。
       希望我的直白、外行的经历,能给新入魔的同行,一点点借鉴。

楼主:
2014年3月4日
室外试飞总结-------------------------
    在室内,因为家里是木地板,起落架缺少阻力。在起飞过程中,容易发生偏移和侧向滑动,只能控制副翼来调整机身平衡,以确保机身稳定后,提高油门起飞。在室外,地面摩擦力大,这点比较容易控制。但是,因为风力不稳定,起飞后摇晃厉害。建议在室外起飞时,降低起飞高度,稳定后在抬升。
    给朋友玩,无意中油门轰到底,结果失控,直接炸鸡……悲剧,头罩破裂严重。
    回家室内测试,50%油门,机身抖动厉害,声音异常,50%以上油门,问题基本消除。
    现在还不懂具体原因是什么,也希望高手给与指点,及早解决问题。
--------------------小分割-----------------------
    3块电池连续飞,原配电机发热厉害。后续要注意间隔时间。

    另外,B6买回来之后,还没来得急使用。英文说明书不懂,慢慢琢磨。

    新手建议:
    悬停联系很重要,一定要真机练习。

网友:
911就别买了,有六通机了,我当时是先入的SCP,感觉不好飞,有买了911,感觉911都不用练习。模拟器和小六通就够了

网友F:
收藏了,跟我的入门经历基本一样,我的入门机型是 minicp +华科尔DEVO7E
不过飞的少,到现在还不会用minicp 飞3D,不过原厂的电机扭矩实在是不行,油门一旦上了75%,就感觉转速下降,动力不行

网友:
另外,原厂的  240mAH 的电池太不给力了,淘宝上买了一个350mAH 的悬停时间能保持在5分30,原厂也就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藏了,跟我的入门经历基本一样,我的入门机型是 minicp +华科尔DEVO7E
不过飞的少,到现在还不会用mini ...

实话说:玩具飞机真的不适宜联系,会走歪路。
mcp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和机场那些卖的玩具,飞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楼主:
2014.3.5
时间:21:00-22:00
场地:卧式
设备:华科尔mcp、D10
成果:昨天发现起飞低油门抖动问题,是间或的。在更换电池后,发现有的电池会抖动、有的不会,由此可推断机器本身无问题,电池问题。
--------------------小分割------------------
    头罩坏的厉害,在家里飞就直接把头罩拿了,散热也好。
    始终没观察电池用完后放电情况,没有设备,后续完成。

求教:谁有B6使用的经验、中文说明书或者经验贴,请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2014.3.5
时间:21:00-22:00
场地:卧式

b6  百度一下一大堆说明书~主要就用lipo balance,小机都是1s电池,得一拖多线,如果电压相差太多,还不如原厂呢个小充电器吧

网友:
现在入模直机真是简单啊
微型6通机功不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b6  百度一下一大堆说明书~主要就用lipo balance,小机都是1s电池,得一拖多线,如果电压相差太多,还不 ...

恩,我现在用的就是原厂的。
只是,还没充控的电池,那个得用B6。
回头去百度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F:
另外提醒下楼主,一旦快没电了,就不要飞了,否则电池容易过放,死的块,我的一个原厂电池,大约也就是10个循环,已经不行了。我判断没电的时机是:一旦出现只能飞行到地面效应,大约离地10厘米的时候,就不要飞了。
原厂电池大约在2分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提醒下楼主,一旦快没电了,就不要飞了,否则电池容易过放,死的块,我的一个原厂电池,大约也就是10个 ...

是的,有你说的感受。
现在一旦出现机身给油不抬升的时候,我就会更换电池。

楼主:
2014.3.9
炸鸡若干次了,昨天用模拟器练习圆形航线,貌似找到了一点感觉。早晨出门,院子里联系,还是不行。有风,干扰大。
模拟器中的运动轨迹很难判断,飞出去的距离大小不清楚,所以觉得航线也不难。
等到那真机的时候,航线练习飞出去的轨迹要远的多,更大的空间可能让失控的几率增加(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
所以,痛下决心,继续联系四面悬停,才是硬道理。
--------------------------------问题-----------------------------
我的D10控,不知道怎么设置,在凤凰4.0模拟器中,没有办法启动3D飞行(或特技飞行)。求教!
    另,D10控自带的电池盒,太难拆了,手上全是伤,指头都捏的疼。求好办法……

炸鸡损失:主桨有划痕、起落架前叉断了并丢失,起落架开裂、头罩开裂……

网友G:
引用 楼主:
2014.3.9
炸鸡若干次了,昨天用模拟器练习圆形航线,貌似找到了一点感觉。早晨出门,院子里联系,还是不行 ...

凤凰可以在遥控器编辑里自定义特级开关,电池盒或者电池,都可以用尖嘴钳去拔,会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凤凰可以在遥控器编辑里自定义特级开关,电池盒或者电池,都可以用尖嘴钳去拔,会容易很多

晚上回去试试凤凰的设置
尖嘴钳没弄到,费劲ing

楼主:
2014.3.10
仍然是3块电池的悬停练习,这次没有炸鸡。
问题:-------------------------------------------------
    1.买的3块电池,持久力越来越差。
    从买来之后,就是用原配充电器充电,灯灭拿下。而且不会满点放置超过一天。然后用完,继续充电。没有空电池放置过。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电池的持久力,越来越差。而且,现在充电时间,好像都在半个小时内。没有经历过各位说的刻意的充放电过
程。另外,偶尔会充电时间过长。灯灭了,依然插在电源上。

    2.可以断定,电池的质量很差。
    3块电池,使用频率和程度都一样。但是,在提升油门的时候,有一块电池使得CP机身抖动厉害,在过50%油门的时候,趋于正常。
所以,可以断定,电池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亟待购进5块以上电池。

    3.关于模拟器
    联系悬停时,模拟器中的电直,始终是往左前方漂移,不论是四角悬停还是45°悬停。所以,模拟器联系悬停,只需要用频繁往两个
角度修正,就能确保机器飞行稳定。根本没有练习的意义。实际悬停,受环境气流影响很大,另外也受电直本身运行稳定性影响,摇摆
位置是不确定的。用模拟器的练习方法练习真机,两个字:无用!

    4.关于真机悬停
    我个人的经验:首先正向起飞悬停,然后间断调整方向,随时修正。这样可以有个逐步转移的过程。不建议,直接对角或侧向停机起
飞,容易慌乱炸鸡……现在除了对角悬停没有把握外,其它角度悬停应该问题不大。勤加练习ing!

---------------------------------------感受-----------------------
    小电直,真心好玩。
    可惜,真的是暴力。外带商家的无良无德。
    自己动手,修理和保持一切无须更换的配件。

网友(2014-03-21):
太有用了  先收藏

楼主:
2014年3月29日
奥体单飞……
-----------------------------------------------------小分割------------------------------
    今天原本计划去放风筝的,可惜放了一半,风太不配合,所以刚好飞小cp。
    翻开飞机库房,擦,只带了一块电池!!!!!恩,天气不错,风来了,还是放风筝吧:(

          母亲的,一块电池也拿出来飞吧,显摆一下。
          平稳起飞,平稳降落,电池告急,淡定ing

---------------------------------小分割------------------
      今天在卧式飞,不小心扫了被子,结果出现一个配件不停的抖动,以为报废。后来,断电,认为扳下来,通电,everything is good!
善了个哉的,主真是照顾我。
      继续操练,再次扫尾被子,出现上述同样问题。

      拆罩发现,通电,拨动遥控器的旋钮,发现这个配件特别容易进入最大进程,出现这种症状。不过,人为调整后还可以继续使用。想请教
各位大侠,这都是什么原因,这个配件叫什么名字,如何调整。

------------------拜谢线-----------------------
下帖上图

楼主:
上面这张,按的飞机机库:)

高级天美意品牌。

这张,是求专家普及知识的帖子。问题嘛,上述中有。

网友H:
帖子很受用,确实航模是个漫长的过程,一步到位或许玩不出好懂感觉来。我是从3通的开始,后来买了F47,再后来一时脑热买了个山寨450.玩了一个周愣是没飞起来,果断的卖了(现在回想起来卖了是正确的),又入了大的四通F45,飞丢了。消极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想放弃了,看了论坛,又找到了点信心,不想放弃。买了D10控(快递还在路上)这回想从模拟器练起。但愿能坚持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帖子很受用,确实航模是个漫长的过程,一步到位或许玩不出好懂感觉来。我是从3通的开始,后来买了F47,再后 ...

我是一个纯正的小白,对于论坛里大家说道的配件名称、型号和简称,都不懂。
摸索,也行是一种特别的乐趣。

朋友,别放弃。
尝试或许能够获得快乐,放弃就与快乐无缘。
不刻意追求,但平凡普通。

网友:
准备入魔,学习下,楼主加油!

网友:
慢慢来  谁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I(2014-04-24):
引用 楼主:
2014.3.5
时间:21:00-22:00
场地:卧式

关于油门行程至某位置强烈抖动的问题,前几天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兄弟可以试试下面顶住大齿,然后把旋转头往下压,目的是使主轴固定环与机架紧密贴住,因为minicp主轴没有螺丝固定,炸鸡或者扫浆后主轴位置很容易上移,我当时的问题就是由此产生。而且现在也是每炸必松,炸完都需要这样压一下才好,估计再没多久大齿就要换了。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建议考虑拆开舵机看看有没有扫齿,我的也有过,换了个齿轮以后正常了。

和兄弟一样我也是纯新手,911玩了一周就下手小六通了,也才一个多星期,设备也和兄弟一样是D10+minicp,因为模拟器玩了一天就报销返厂了,所以一直是用真机边炸边修边练,感觉如果只是房间里练悬停的话,只要注意离地高度在30CM以下,炸前能及时熄火,一般不会有什么大损失。

难得遇到家伙都一样也同为新手的魔友,单飞很苦,这贴会一直关注,咱们互通有无共同进步啊~

网友:
另外,论坛潜水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基本上我到目前遇到的所有新手问题,在论坛都能找到答案,几大高手的调机贴,建议兄弟好好看看啊,我是真心受益良多

网友J:
楼主跟我一样,一买就是D10,mini cp,和模拟器,你有改无刷吗?我叫店主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油门行程至某位置强烈抖动的问题,前几天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兄弟可以试试下面顶住大齿,然 ...

最近一段时间太忙了,基本没时间操练。
等忙过后,好好练习和学习一下。
现在,基本3-4天才能飞一次,一次3块电池。
苦逼上班族,很辛苦-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跟我一样,一买就是D10,mini cp,和模拟器,你有改无刷吗?我叫店主改的

没有改,还有有刷的。
现在还不会飞圆形,总找不到感觉。
感觉副翼和转向的效果,差一点。有点像漂移的感觉。

网友:
果断学习了   新手号教程啊

网友:
不错,塞斯纳飞不起来,准备玩下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