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天7 完美改装-----第六通道------三档开关

楼主(2014-02-16):
不一样的天7 完美改装-----第六通道------三档开关 (无须开混控)

最近折腾兔子飞控  发现需要三档开关较多,天7第五通道混控三档也麻烦,就寻思着能不能把第6通道改成3档,结果完美改装,付上草图和照片

关键是那个三档开关三脚之间的电阻要等值 我测试了阻值1k和9k的  最后决定用9k  效果一样  只是寻思他的电位器是10k  这样对原电位器影响较小.

中间功能选择开关朝下 电位器失效  三档开关工作 下面是3个不同位置的照片

中间功能开关朝上  三档开关失效  电位器工作  如下图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一般人转不过来弯,有时间把我的FF6第六通道旋钮也改成三段开关两用的,切换模式方便一些

网友A:
天6的6通道旋钮是不是也可以改  3档开关

网友:
这种技术帖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6的6通道旋钮是不是也可以改  3档开关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我为什么要加电阻,不加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为什么要加电阻,不加可以吗

不可以不加  不加两端之间就是开路的  在三脚之间加等值的电阻  其实就是模拟他原来电位器中立位

网友:
测试结果??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动手能力够强~

网友:
我想改天七的特技开关为3档,怎么改?

网友: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
膜拜前辈,依照改装中~~造福模友

网友:
能不能把每个接线点在细致下,不到接着那个点上

网友(2020-02-27):
这个电阻,用9.1k的可以吗?还有就是电阻负极与正极链接会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