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装的330四轴,没电池接笔记本电源,螺旋桨大了剪,数量不够拼凑,有高清...

楼主(2014-02-16):
大家看看我装的330四轴,没电池接笔记本电源,螺旋桨大了剪长度,数量不够拼凑一下,有高清视频谁这样玩过

网友A:
我只想感叹你的笔记本电源好牛叉

网友B:
不错呀,说说具体配置吧,我也正想搞个 330的  外接电池也不错。呵呵

网友:
还有其他亮点,楼下补充

网友C:
玉兔一代飞控?最牛的是两种类型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说说具体配置吧,我也正想搞个 330的  外接电池也不错。呵呵

朗宇2212   980kv好赢20A电调
浆APC   1145剪短
电池2200
玉兔飞控
机架某330
总重700克
大概飞1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感叹你的笔记本电源好牛叉

老的IBM笔记本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212   980kv好赢20A电调
浆APC   1145剪短
电池2200

续航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玉兔一代飞控?最牛的是两种类型的桨

是玉兔一代飞控

楼主:
买的商品机架有点重135克,如果是碳纤维的应该会更轻飞的时间还会增加!

网友:
在家里练习这个不错。。

网友B:
这个整套,不含遥控接收,多少钱呀。能列下 大概的单价吗?

网友:
我还第一次见到有这样接 接收机的  学习了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整套,不含遥控接收,多少钱呀。能列下 大概的单价吗?

不包含飞控500元内

网友B:
那么便宜呀,哪里买的?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便宜呀,哪里买的?推荐下

电机电调350元
机架150元
视频里直接看型号某宝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212   980kv好赢20A电调
浆APC   1145剪短
电池2200

3s  2200 电池,能飞15分钟?

网友:
好稳 。调得真好,上参数喂。还有我的600克四轴,也只是飞15分钟而已,因为有电芯已到了3V。再久就伤电池了。

网友D:
ibm笔记本电源是19v的吧?  通常笔记本电源都带过载保护,电流一大就断电.

线控的飞行器还是比较少见的. 想当年我玩过钢丝拉线的飞机. 电池在手里握着, 十几节1号电池..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ibm笔记本电源是19v的吧?  通常笔记本电源都带过载保护,电流一大就断电.

线控的飞行器还是比较少见的.  ...

16V的电源

网友E(2014-05-23):
笔记本电源挺牛,多少A的电源,这样的拼凑桨都能飞啊,三叶和2叶桨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
你要是把电源线去掉,你还能这么稳就牛叉了

网友F:
楼主室内可以收到卫星吗?还是用的定高模式 为什么可以在室内钉钉子?

网友:
同楼上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室内可以收到卫星吗?还是用的定高模式 为什么可以在室内钉钉子?

单飞控没有GPS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电源挺牛,多少A的电源,这样的拼凑桨都能飞啊,三叶和2叶桨比起来怎么样

4.62A

网友:
兔一表现不错

网友G:
留下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