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800EVO换减震橡胶的时候螺丝断里面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4-02-16):
坑爹的大疆货,你的螺丝质量能不能好点,胶水能不能少打点,难道以后换减震橡胶还得发回你们大疆总部吗。昨晚给电机座换减震橡胶的时候一颗螺丝断里面了,难道需要把整个机臂都换掉吗?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啊,各位大哥给想想办法,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激光焊 貌似能解决!

网友A:
橡胶减震垫就是个失败的设计,螺丝不能紧固,靠螺丝胶,飞行时电机安装板给螺丝施加纵向的力,导致拧螺丝时 从螺丝孔处整齐断裂。这个问题 不怪螺丝,

楼主:
我发现有几个螺丝已经弯了

网友:
这点的确是个问题,不过返厂还是挺快的!

网友:
EVO都这样,应该是通病
希望S1000能够改观
但是看结构应该是一样的
哎!
断了只能发回DJ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胶减震垫就是个失败的设计,螺丝不能紧固,靠螺丝胶,飞行时电机安装板给螺丝施加纵向的力,导致拧螺丝时 ...

纵向材料并没有疲劳,的确就是螺丝强度不够,螺丝胶太给力!

楼主:
发回DJI他们给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回DJI他们给修吗

用烙铁炀下来换铜套

楼主:
我用电钻行不行,把里的金属钻掉

网友B:
你好,本次建议你将力臂发回厂家帮你跟换,下次拆卸螺丝刀之前可以先用热风枪或者电烙铁加热再进行拆除。

S1000在此方面已有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本次建议你将力臂发回厂家帮你跟换,下次拆卸螺丝刀之前可以先用热风枪或者电烙铁加热再进行拆除。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本次建议你将力臂发回厂家帮你跟换,下次拆卸螺丝刀之前可以先用热风枪或者电烙铁加热再进行拆除。
...

能详细讲讲S1000在这个胶垫方面有什么改进吗?这点很重要。买了EVO,已经在这方面够倒霉的了,也不是一两个用户反应这个问题了,我觉得DJI应该开诚布公地来对待这件事。

网友:
以后更换的时候轻一点拧螺丝,感觉很紧就先不要拧出来,把其他几个拧掉,然后最后这个一定可以拧下来,这是我的经验,希望对您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