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飞控?

楼主(2014-02-16):
什么是飞控?

网友A:
百度百科

网友B:
飞行控制器

网友C:
本来看到个号问题 进来看看都是怎么解答了 这下可好 解答的干脆利落 啥都没有

网友D:
飞控就是航模遇到风时副翼升降舵会自动修正到水平位置,换句话说,装了飞控飞机你用油门巡航时,就算有风他也会保持稳定向前飞不会有偏转,不过目前国内固定翼的飞控技术还一般,只对一些小型固定翼飞机有效果。

网友E:
FLIGHT CONTROLLER. 飞行控制器

网友F:
飞行自动控制

网友G(2014-05-21):
飞控就是 相当一个飞机大脑。它具备着控制4个电机的转速。达到在空中平稳状态。

网友H(2014-07-12):
顾名思义,控制飞行啦

网友I(2014-09-10):
像大脑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