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牌电池和植物牌电池哪个好?

楼主(2014-02-16):
新手疑问,多轴用电池,动物的好一点还是植物的好一点?

网友A:
这年头提倡植物的!

网友B:
木有可比性!   不要比了

网友:
价格不一样

网友:
都没用过,不过模友 一般都会推荐植物跟N天的电池

网友:
动物容易怀孕

网友:
动物的我用过,不建议、、、植物的没用过,想了解、、、

楼主:
照大家这么说是用植物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可比性!   不要比了

好的,不比了,那就植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提倡植物的!

多谢,能否 PM 个可靠TB商家?

楼主:
植物贵些???

网友C:
我玩电直,动物,植物都用过,对于练习悬停和航线,差不多,没那么离谱的区别。航拍我用动物的完全够了。

网友D:
这两种电池我都有。。。植物的内阻小,暴力,不爱大肚,但价钱贵。动物的内阻稍微大些,温柔些,普遍都大肚了,但性能没什么变化,价格便宜。。。就看LZ用在哪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电直,动物,植物都用过,对于练习悬停和航线,差不多,没那么离谱的区别。航拍我用动物的完全够了。

多谢指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电池我都有。。。植物的内阻小,暴力,不爱大肚,但价钱贵。动物的内阻稍微大些,温柔些,普遍都大肚 ...

四轴不用太暴力的,那动物应该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不用太暴力的,那动物应该更合适?

可以,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extra=page%3D孩子  看看这个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