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信天翁滑翔机--如何设置和连接混控

楼主(2014-02-16):
天8的控,没有用过混控,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襟副翼混控,你点进那一项,稍微摆弄一下就明白了,很简单。但是天8天9貌似没有蝴蝶刹~~

网友:
这是独立襟翼的,不需要混控,襟翼单独通道就行了

网友:
用Y线的话,就是两个副翼连一条Y线,两个襟翼连一条Y线,但是襟翼两个舵机同向安装。

如果两个襟翼分别占用单独通道,那么就用基本的混控,研究一下。

其实这种滑翔机入门飞行的话,不需要襟翼。

网友:
这机不用襟翼。直接把襟翼副翼连起来,变成全展副翼,可以横滚了当然这样放襟翼的时候副翼就没舵效了,所以慎用

楼主:
通道设置
1---副翼(分左右)
2---垂尾
3---油门
4---平尾
6---Y线(接两个襟翼,不分左右)
7---副翼

设置1:在”副翼差动“内设置---混控:
                                        襟翼:通道6

     2:在“辅助通道”内设置-----通道6  Vc  (是旋钮型开关方便调节襟翼和副翼在不开蝴蝶刹车时保持同一平面)
                                            通道7   E    (自己感觉那个开关方便就设置成那个

     3:在“高级设置”内选”空气制动“项---开关: E  ()
                                                         位置:2  (打到2时蝴蝶刹车打开)

楼主(2014-03-30):
这样设置的混控蝴蝶刹车,在用副翼时襟翼不动,飞起来非常的难控制飞机,建议不要使用。

过几天把襟翼副翼一起当副翼用的模式调出来,而且还有蝴蝶刹车混控。

网友A:
这个机还是不要设置混控了!这可是滑翔机啊!你要这么大的副翼做什么呢?难道你还想拿滑翔机做3D动作?不是吧!这样对飞机损伤很大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还是不要设置混控了!这可是滑翔机啊!你要这么大的副翼做什么呢?难道你还想拿滑翔机做3D动作?不是 ...

这个机子光用副翼在有风的天气根本控不住飞机,总不能老让它随风飘吧,飞场太小,还是大副翼好点,万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光用副翼在有风的天气根本控不住飞机,总不能老让它随风飘吧,飞场太小,还是大副翼好点,万一, ...

这个飞机我飞过!应该够的!飞滑翔机一般我们在无动力滑翔的时候是顶着风飞的!降落的话其实场地不用太大了!要是真的小我有时候都是用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