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恢复mini cp?????

楼主(2014-02-16):
我把d7控里面的mini cp给清除了!怎样能恢复!谢谢了!

楼主:
没人要沙发?那我的啦!

网友:
说明书第七页 有很全面的参数说明

网友A:
没法恢复啊,按说明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恢复啊,按说明重新设置一遍。

不懂你说的没法恢复什意思   你想要怎么样的恢复??

网友B:
我以为飞机摔坏了恢复

网友:
马上就入这个了。有点激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飞机摔坏了恢复

我都没看懂 他说的恢复是什么  本来就不存在档案恢复 只能重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没看懂 他说的恢复是什么  本来就不存在档案恢复 只能重建

我以为是固化在硬件上的!那出厂的没一个遥控器都要刷一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是固化在硬件上的!那出厂的没一个遥控器都要刷一遍??????

当然不是固话的了  你要新建一个模型 然后按说明书的参数设置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固话的了  你要新建一个模型 然后按说明书的参数设置模型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