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4-02-16):
0618小车上电机是380v.请问能不能接成220v.怎么接?谁有接线图啊.谢谢

网友:
应该有三个解决方案:

1、更换成220伏的单相电机;

2、据说可用变频器把220的单相电源转换成380的三相电,我没试过,不知咋样;

3、把你现有的电机加个启动电容,变成单相220伏的,具体方法你度娘“三相电机改单相”我的两个都改成功了。

网友:
假如你电机的接线盒只有三个接线柱,需要拆开电机改线圈,比较麻烦。如果是六个,看铭牌上肯定有接线图。
上边三个短接,下边三个分别接380的三根火线。传说中的Y形接法。
上下两两短接,然后再接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电源,三角形接法。也可以用电容启动直接使用单相220V的电源。具体问度娘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电机里是6跟线.有接线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里是6跟线.有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