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5.8G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4-02-16):
我的图传距离近 有水波纹
请问要怎么安装才能效果好

现在图传发射和动力是一个电 和遥控的接收很近 和最近的电调5厘米 和GPS20厘米
图传的发射和接收的蘑菇天线都是横着的

网友:
蘑菇天线最好垂直安装,有干扰在图传电源前安个低通滤波。

网友A:
我也是一樣有水波紋!不過已經解決了!
問題出在狗三充電端!使用好盈3a  ubec降壓模塊給狗三當充電使用5v
現在不給狗三充電直接使用狗三電池就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樣有水波紋!不過已經解決了!
問題出在狗三充電端!使用好盈3a  ubec降壓模塊給狗三當充電使用5v
...

抱歉 我没明白 我用的是h3-2d云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没明白 我用的是h3-2d云台

你的狗三裝到機子時會不會自行充電!如果會的話把充電端截斷試試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狗三裝到機子時會不會自行充電!如果會的話把充電端截斷試試5v

我用的黑3+ 都开机后电量显示会闪 这是在充电吧 关键是截断哪跟线啊 这么贵的东西不敢乱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黑3+ 都开机后电量显示会闪 这是在充电吧 关键是截断哪跟线啊 这么贵的东西不敢乱改啊

怕的話就把圖傳!雲台都單獨供電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的話就把圖傳!雲台都單獨供電試試吧!

试了 没用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