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jr接收,需要先给接收上电,再开控才能连接上,这样对吗?

楼主(2014-02-16):
jr DSX9CS控,接收RD921,APM2.6,接了一个卫星天线,APM接USB,对码成功后,就拔了USB了,打开MissionPlanner校准遥控器行程,接USB连上APM,打到校准遥控器行程那里这么打舵都没反应,折腾了两天了,今天终于试到一个方法可以连上接收校准遥控器了,方法就是:先给APM和接收上电,然后等APM自检完成,再开控,就连上接收机了。(若是控开着,再给接收上电,接收上的两个ANT1和ANT2就一直闪动,但是比对码时候的狂闪速度慢很多)
我玩直机都是先开控,再给飞控和接收上电的,这么到了多旋翼就反过来了。不知道大家连APM上电的顺序是什么?

网友A:
你控不行,我们是随时上电,摇控当然先开着

网友:
我的富斯T6不讲究通电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控不行,我们是随时上电,摇控当然先开着

用电直上面没有问题,都是先开控,再给飞机上电的。控应该没啥问题,一直用着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