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GP780陀螺仪如何设置

楼主(2014-02-16):
GP780
陀螺仪
如何设置尾桨正反

网友A:
楼主是想设置反向么?陀螺反向在陀螺设置第3个灯闪那里,尾舵反向在控上面就可以调

楼主:
尾舵反向在控上面如何调

网友A:
控设置界面有一个是有显示1至N个通道的,选到RUDD那个通道然后调到另外一边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懂你用的什么控,一般你去看下控的说明书或者百度一下都有的

网友B:
如果要设置控的话,一般尾舵方向RUD都是第4通道,直接控上相应通道设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