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在电机拉力和总重不变的前提下,是不是机翼面积越大,翼载荷越小?

楼主(2014-02-16):
之前做了一架翼展50cm的飞机,感觉速度还是有点快,如果其他不变,换轻点的材料把机翼再做大一点,是不是翼载荷变小,从而速度会变慢,变飘?

比方说,原来机翼面积是35平方分米,四分之三油可平飞,现在如果将机翼加长加宽,翼型不变,机翼面积为50平方分米,因为换了更轻的机翼材料,所以总重没有增加,这样做出的飞机,是否四分之三油已经由于阻力太大动力不足无法跟以前一样平飞了,还是跟以前一样可以平飞,只是速度慢了?

网友A:
翼载荷 = 起飞重量(克) / 机翼水平投影面积(平方分米)。
一般来说,翼载荷越小,飞机速度可以越慢(失速速度低),表现为飞机慢,飘。
但是,翼展的大小,也表现为不同的飞行阻力,所以,还要有足够的动力来保证飞行。
就是说,翼展太大,虽然翼载荷小了,但是,飞机动力不足,同样飞不起来。
个见,仅供参考。
楼下指正和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载荷 = 起飞重量(克) / 机翼水平投影面积(平方分米)。
一般来说,翼载荷越小,飞机速度可以越慢(失 ...

你看下我的前提 之前做的可以飞,动力够,现在换大点的机翼,动力没变,会不会飞不起来?阻力会增大?这个机翼面积增大的阻力和机翼面积之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公式?

网友:
哦,前提啊。
俺没看清,抱歉啊。

楼主:
求高手做答

楼主:
模型飞机飞行中受到与飞行方向相反的阻力,阻碍模型飞机前进。按照阻力产生的原因它分为4类,即:摩擦阻力,约占总阻力35%-40%;压差阻力约占总阻力15%-20%;诱导阻力,约占总阻力30%-40%;干扰阻力约占总阻力5%-10%。

  1.摩擦阻力

  空气是一种流体,也具有黏性,只是我们已习惯在空气中生活,察觉不出来。由于空气运动被物体表面粘住而产生的阻力叫摩擦阻力。

  摩擦阻力的大小,取决于空气的黏性。模型飞机表面光滑程度和与空气接触面积的大小。所以减小摩擦阻力主要从表面光滑着手。

  2.压差阻力

  将一块平板垂直地放在水平流动的气流中,平板的前面正对着迎面吹来的气流,气流受到平板阻碍,速度急剧减小,压强大大增加,向被平板分开的气流,绕过平板,来不及聚拢,形成一个很大的涡流区,涡流区的压强很小,这样平板的前后就产生了压强差,形成了压差阻力。

  假设一块圆柱体在运动空气中所受到的压差阻力等于1,那么,截面积和它相等的流线形物体的压差阻力是它的1/25,这是因为气流流过流线形物体时,可以逐步地减低速度,汇拢原来的流线,减少了物体后部的涡流区的缘放。所以模型飞机各部分都应尽可能使之成为流线形。

  3.诱导阻力

  诱导阻力是随着升力而产生的,或者说是由升力“诱导”而产生的,所以称诱导阻力。

  当机翼产生升力时,由于机翼下表面的压力大,机翼上表面的压力小,因此机翼下表面的气流力图通过翼尖从下面向上表面流动,于是,翼尖部分的气流发生扭转,形成翼尖涡流,阻碍飞机向前飞。减小诱导阻力的方法有:(1)加大机翼的展弦比;(2)改变机翼的形状,椭圆形机翼诱导阻力最小,梯形次之,长方形最大。(3)改变翼尖形状,从翼根到翼尖逐渐变薄;加装整流条或加装小翼。

  4.干扰阻力

  气流流过物体结合处时,气流被扰动而成为不稳定气流,产生的阻力叫干扰阻力。

  减小干扰阻力的方法是制作模型飞机时,把边角结合处的地方,做成圆弧形或加装整流条。

楼主:
升力特性好的是高升力翼型:NACA 44族;NACA 24族;NACA 230族
–GAW-1;GAW-2;NACA五位数翼型(超音速时机翼弯度对升力没有任何贡献,建议使用对称翼型)
阻力特性好的:
低速/亚音速时:NACA五位数翼型;NACA 六位数字翼型

网友:
四分之三油可平飞,机翼面积30加为50平方分米,上不是太勉强了?不玩室内机不太懂不过我一般是半油门就平飞

网友(2014-05-13):
6楼知识渊博,学习,收益匪浅

网友:
和楼主有同样的想法,也想做个飞的又慢又飘的飞机可以在无风的早晨飞行。

网友:
有很多室内机都是奔着慢速设计的,不难找到图纸。建议按照成熟的图纸制作。同时最大可能的减重

网友:
原先能飞,加大后不一定能飞,阻力增大了,动力要增大才行。

网友:
还有重量也增大了,阻力增大了,动力要增大才行。原来的动力够就能飞,不够飞不了,加大动力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4-08-09):
你可以试试向后延伸机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