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黑K8接线

楼主(2014-02-16):
新手求教这样接线对不对

RD插的尾舵机  CH3副翼 CH2螺距 CH1升降  RXC插的SBUS
接收机是FUTABA  R7008SB    3通道插的电调  这样对不么?    还是要把电调插到K8的RXB?

网友A:
应该和蓝k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蓝k一样!!

没用过蓝K 不知道怎么接  我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B:
7008接VBar用SBus接收机需切换至B或D模式,VBar接RxC,7008接8通道,横着的那个口是SBus2口,VBar是SBus1,切换模式具体看14SG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8接VBar用SBus接收机需切换至B或D模式,VBar接RxC,7008接8通道,横着的那个口是SBus2口,VBar是SBus1, ...

电调接7008  3通道是对的么?  不接K8么?      那就是  把SBUS  换成1的 就好了?

网友:
电调插RXB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接7008  3通道是对的么?  不接K8么?      那就是  把SBUS  换成1的 就好了?

按住7008Link/Mode按钮给接收通电直到红绿灯交替闪烁可松手,再按一下直到红灯每次闪两下,按住按钮2秒直至停止闪烁完成设定,设定完8通道为SBus1通道,8通道接K8 RxC,3通道接电调,然后在调参软件和14SG分配SBus通道就妥了。

网友:
好像有帖子教你

网友C:
对,按照说明书来。7楼的图就是说明书里的。

网友:
没玩过SBUS的   帮顶一下

网友D:
LZ多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多钱入的?

166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按照说明书来。7楼的图就是说明书里的。

什么说明书?

网友:
7008设置完了之后,电调插到7008的3通道或者K8上效果是一样的,插那里方便就插那里

网友: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