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四轴是怎么装的高大上的啊?!求助

楼主(2014-02-16):
年前确定的升级四轴 东西也在年后都到了 因为刚过年引起拖延症的原因    配件放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装起
昨天下了决心要装起来 不过装了四根臂之后 发现这机架空间太小啊 电调飞控要怎么装才合适啊
希望模友给下建议 大家有差不多配置是怎么装的 麻烦给张图片学习一下嘛
我的配置:飞越650四轴  4108电机 30a电调 naza飞控 飞越狗台 4s5100电池 3s2200电池

大图

大图

机臂 电调怎么装?

机臂 电调怎么装?

真感觉没空间啊

真感觉没空间啊

电调板放哪呢

电调板放哪呢

网友:
电机旁边不是放电调的地方吗?

网友:
就是呀 电调放机臂

网友:
飞越的这款机架有些坑人啊 应该是在设计上有缺陷的 中心板实心的那张得装在上边 空心的装下边 要不飞控都没地方放 GPS更是没地方了 问过之后才知道 得另买配件装的 第二次被飞越坑 以后见飞越就得喷啊!!!!

网友:
电调不是在电机边上吗?那不是有个位置吗

楼主:
电调线不够长啊   电机的线倒是长的多 在机架上有装电调的么?

网友:
功课做得不够啊
电调放在电机下边或者旁边  电源线 和信号线 要自己延长 ,电烙铁有吗

网友:
跟我要买的配置一样,只有电机不同,果然飞跃的需要另购配件,学习了,我也是闭门造车

机架 :飞跃650                         475

电机:飓风 D2810 KV750 *4  552

飞控:NAZA-LITE                 999

电池:5100MAH 35C 花牌 4S  270

电调:好赢铂金 30A     98*4   392

正反桨|:1047或1347

XT60转T插,双面胶, 扎带,热缩管7MM和4MM,XT60插头,橡胶头,电线16号红黑色,

看到此贴又需要另购,GPS安装版,呵呵,不知道点跳板是否另购
一下图片可以参考,照葫芦画瓢,调参就看泡泡大师的视频,手把手教的,

网友:
我该怎么说呢……好吧,我out了……

网友:
楼主以后的路不会平坦

楼主:
。。。。。电调放机臂上 电机的线又太长了 电调的线又短了 还要再延长电调的线  呃 这矛盾的啊  只想问 有在机架上装电调的朋友不?
怎么装的呢?

网友:
电机座向內的那个位置不就是设计用來放电调的吗?

网友:
这种机架就是放置空间太紧凑。H机架中心板较大,以后可以考虑哦!

网友:
这架子除了中心板的空间太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