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囍迎大胖子

楼主(2014-02-16):
天性者即将退役后,一直在纠结下一部载机要买哪种,要载重高(要带无刷云台),要方便携带(虽然有车,但是不能拆卸也是件很头疼的事情),一开始听人介绍说X8好,然后又说X6也可以,后来过年的时候在官网上看到X7的瑕疵机搞活动才270,本来想着就入这款的了,结果年后居然说活动已经结束,恢复450的价格,再看X8,丫的,没问题的要1000,瑕疵机也还要480,觉得性价比不高,买到只是一点问题的还好,如果回来的是很多问题,那就很不值得了,毕竟480的瑕疵机价格也是过高的,后来再找了下发现死胖子也在搞活动才500,了解了下它的各项性能后,果断入手,等待了漫长的4天时间终于到货了,话就不多说了:

外包装还是挺结实的。

拆开后,摆放整齐。

一堆散件啊,在配件包里找都找不到胶水,以为是漏发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胶水不是标配,哪我就不明白了,没胶水叫我怎么组装啊!

死胖子和天性者的翅膀对比,比天行者的宽了不少。

机身和天性者的机身对比,空间大了天行者的1/3左右,本来天行者的就够大了,这下死胖子就更加不用说了。

想问下,机身里面的那个大方空是拿来干嘛用的?这么大一个,不怕影响机身强度么?

假组装了一下。

初步来看:优势—机身比天行者的机身大,翅膀可拆,载重从那么大的翅膀来看应该比天行者的高,强度高(对比天行者来看,应该不用太担心螺旋吧)

                    略势—尾翼不能拆卸(初步来看)为什么尾翼不设计成可拆卸的呢? 不带胶水,机带的翅膀两边的轮子看起来比较单薄。

整体来说做工还是比较好的,机身和翅膀都很平滑,不用再用纱布去打磨了,准备用 朗宇的2814 KV1100 的电机,1050的浆,好赢60A电调,4S5000的电池,这套设备怎么样,可以飞么?还要带狗3,伯通的800发射,H飞控。

嗨倒霉的是 H飞控的电台和地面站年前一直连接不上,用手机的蓝牙来也是不行,没办法了,今天将一整套H飞控发回给几米让他检测下,希望能够快点搞好发回来啊!!!!!

顺道问下大家,有没有人给胖子刷环氧树脂的???要上厚度多少的纤维布??上网搜了下 0.05-0.16的厚度都有。 不懂啊。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顶期待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期待首飞视频

估计得下个月了,H控电台连接不上地面站发回了给几米检测,一来一回最少也得10天左右。

网友:
死胖子的速度那是杠杠的

网友:
支持,我的也才到货

网友B:
最好上双天3542(相当于2820),KV930,1155APC螺旋桨,至少1万 4S电池,还应该安装胖子原装起落架,其他设备尽管上,包你爽飞,一代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双天3542(相当于2820),KV930,1155APC螺旋桨,至少1万 4S电池,还应该安装胖子原装起落架,其他设 ...

我现在的这套设备怎么样???飞起来应该没问题吧???不想换电机了啊。。钱少,要卖了现在这个2814 才有能力补差价买2820了。

网友:
上2820   800KV就行,,我的就是大胖子。。速度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这套设备怎么样???飞起来应该没问题吧???不想换电机了啊。。钱少,要卖了现在这个2814 才 ...

大胖子起飞重量得超过3公斤了,FPV飞机动力得给点富裕啊,万一有个大风什么的你得保证动力足够哦,装2814你的油门必须很大反而效率不高,兄弟这点钱别省了哦!

网友:
等你飞行测试报告 比天行者好多少  侧风影响有多大 天行者    飞起来左晃右晃

网友:
我的胖子 也是刚到货 。正在喷漆之后再组装

网友C:
机身里面的那个大方空是拿来干嘛用的

是用来放摄像或者拍照大型设备的,配的有方木片,可以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身里面的那个大方空是拿来干嘛用的

我估计是上无刷云台的,弄一个通道控制云台的升降,那这个位置的视角绝对是爽,如果是三轴的那更爽。谁来做个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双天3542(相当于2820),KV930,1155APC螺旋桨,至少1万 4S电池,还应该安装胖子原装起落架,其他设 ...

请教一下,需要配多大的电调?

网友:
电调需要60A以上

网友:
我想上小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