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500机身改造成功

楼主(2014-02-16):
上图,不想再换V2的机身同时也能保留V1的优点

最简单的改造不仅能塞入3300的电池而且还不影响重心。
机身强度基本无影响后续加上一小块加强版即可超过原来强度。

网友:
机身还是挺不错的!!电池咋样!过几天我也要上一批!!!

网友A:
我订了V2的机身 可是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到货     你装的是什么舵机

网友:
放大版的45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订了V2的机身 可是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到货     你装的是什么舵机

小型舵机MD752

楼主:
还想有哪样?

网友:
好飞机  非常漂亮

网友:
好靓的机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表示也没看太明白

网友B:
这样改 的话一炸电池肯定完蛋的,电池已经顶到后面的碳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 的话一炸电池肯定完蛋的,电池已经顶到后面的碳板了

1,电池端头上部离碳板基实是有间隙的。
2、下一步会加一块加强肋板,机身炸烂都不会伤到电池。

楼主:
呵呵!因为改动很小𣎴注意还看不出来。仔细看第三张图就会明白,我总共用了6颗2mm塑料垫片(取自固定翼螺旋桨带的垫片)

网友:
确实像放大版的450T~

网友C:
看了半天才看出来  你把人家腿掰开了。。。。。。。。。

网友:
和450T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才看出来  你把人家腿掰开了。。。。。。。。。

呵呵,这才是直正做到最小改动,利用碳纤维板的弹性保持原有强度

网友D:
是否可以装两块3s2200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装两块3s2200锂电?

当然可以,两块3s2200比6s2600还要小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两块3s2200比6s2600还要小一些

使用方面有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方面有否问题?

使用2200电池来飞500的话会有2个小问题:1、机头较轻
2、续航时间较短
其他都正常

网友D:
看图片你是用中型舵机,请问是神马型号?是否高压版?接收电一般放哪里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你是用中型舵机,请问是神马型号?是否高压版?接收电一般放哪里为好?

中型舵机MD732,752,自己用铝板做的转接板
500只是6S电池,没必要单独BEC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型舵机MD732,752,自己用铝板做的转接板
500只是6S电池,没必要单独BEC供电

请问用神马电调,电调BEC供电是否可靠,动力是否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神马电调,电调BEC供电是否可靠,动力是否强劲?

花牌LV85A电调,完全够用,定速很不错暴力得很!
飞了半年多马达都飞烂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LV85A电调,完全够用,定速很不错暴力得很!
飞了半年多马达都飞烂掉一个!

网友:
挺好看的 实话 ~

网友:
我的也 劈劈腿

楼主:
劈腿后加的垫片可以用固定翼螺旋桨包装袋里的垫片,厚3mm。每边侧板用3个。

网友:
我的改了470桨 ,电池放在 上边 总觉得重心有点散

网友:
引用 楼主:
劈腿后加的垫片可以用固定翼螺旋桨包装袋里的垫片,厚3mm。每边侧板用3个。

现在 学习下 看看劈劈腿好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