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HUB插口够用吗?

楼主(2014-02-16):
NAZA V2+dji图传+H3 2D云台+iosd mini+蓝牙地面站。

不用HUB用能全部接上吗?

网友:
图传是不占用总线口的

网友A:
iosd mini 有一端口可接藍芽模塊 如果要加dji雲台可能就不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sd mini 有一端口可接藍芽模塊 如果要加dji雲台可能就不夠了!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