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显示屏那端是不是加一个什么可以录下来?求这个模块的名字·谢谢

楼主(2014-02-16):
    问题如题目的·这个模块的名字是什么啊·想把显示屏的视屏画面也录下来!还有我用的飞狗 点头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插电脑上的叫采集卡,单独录得叫硬盘录像机,插卡录的叫车载硬盘录像机

网友A:
那模块叫dvr,
就商家不让在论坛说的某宝搜下,真扯蛋!!!全中国都懂某宝就是那个某宝,但就是不让说,什么世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模块叫dvr,
就商家不让在论坛说的某宝搜下,真扯蛋!!!全中国都懂某宝就是那个某宝,但就是不让说,什 ...

哈哈·什么某宝 一点都没听过·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什么某宝 一点都没听过·哈哈!

不知道啊,我也是复制出来的,可能是机东,还是伟频会吧,找度娘问下,再不行找狗哥了,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我也是复制出来的,可能是机东,还是伟频会吧,找度娘问下,再不行找狗哥了,我哈哈哈!

我找到啦·谢谢提醒·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模块叫dvr,
就商家不让在论坛说的某宝搜下,真扯蛋!!!全中国都懂某宝就是那个某宝,但就是不让说,什 ...

淘宝不让说么,我一直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