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点焊机

楼主(2014-02-16):
看了很多做点焊机的帖子,觉得对我很有用,今天冒雨去买了个微波炉的变压器,铝线的,拆了次级,用1.56粗的铜线七股绕一起组成了一米长的线,饶进微波炉变压器里,绕了四圈,用万用表测的电压为3.7伏,使用一个脚踏开关控制时间,没上时间继电器,可是点焊硅钢片还有钢锯条时候,火花很大,硅钢片焊接却不牢固,一掰就分开了,钢锯条根本焊不上,我这里是哪里出问题了,觉得也一样的变压器啊,想不通,看了很多的帖子里有那个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可有时间继电器控制时间了,为什么还要加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呢?

这是我试做的

这是我试做的

这是硅钢片,焊接不牢固

这是硅钢片,焊接不牢固

钢锯条,根本不能焊,但是触点烧化掉一个坑了

钢锯条,根本不能焊,但是触点烧化掉一个坑了

网友:
那么小的电流只能焊镍片…

网友A:
我做过3年的 点焊工。当然厂里的 变压器 有 显示器 那么大,一个人根本般不动。在点焊时2个焊头与被焊物体之间要加压的。通常是脚踩加压。你可加压试试。不行的话,再串或并一个变压器试试。串,并变压器千万要注意相位哦!!!!!!!!。还有铁的最好焊。根据我的经验与看了你锯条上的焊点,估计只能焊0。5 加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3年的 点焊工。当然厂里的 变压器 有 显示器 那么大,一个人根本般不动。在点焊时2个焊头与被焊物体 ...

你好,今天我重新加粗了电线,用1.56毫米的线十五根并绕,累死我了,都没办法放进变压器里,后来放煤气炉里烧软了,才勉强放进去三圈,测得电压为2.87,焊接椰树饮料铁皮,焊的很牢,火花几乎没有,在试验钢锯条,加压,在通电时间一秒多,能焊住,但不牢固,后来又实验不锈钢,0.7的厚度两片,焊的很牢固,又焊了硅钢片,0.49厚度,也牢固,还有螺丝垫圈,焊不牢,我发现不同的材料一样的时间焊接效果不同的,有的好焊有的不行,总体看来,这样就够我用了,我想用点焊就焊些薄铁皮,还有不锈钢,下一步准备够买时间继电器还有焊把的材料了,随便问下为什么有时间继电器了,还要加中间继电器,想不通,还请不惜赐教,衷心感谢

网友B:
中间继电器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你那个应该可以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继电器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你那个应该可以不加

哦,有点明白了,是不是因为有大电流通过,怕烧坏了时间继电器,所以加中间继电器,然后时间继电器断开,中间继电器接通变压器,另外在问一句,微波炉变压器的漏磁铁芯是限流,我如果取出了,电流会不会更大,焊接效果更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今天我重新加粗了电线,用1.56毫米的线十五根并绕,累死我了,都没办法放进变压器里,后来放煤气炉 ...

5楼的正解!
焊头直径细一些,压力大一些,焊在被焊材料的边缘,效果会好一些。原场有一台是气泵加压的,压力非常大。
可以拿掉。

网友C:
变压器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多少钱买的啊

60元,全铝线,功率据说800W,很多,随便找家维修店都有,用钢锯切开次级,白花花的

网友D:
微波炉变压器的漏磁铁芯是限流,我如果取出了,电流会不会更大.是应该取出

网友:
刚好我手上有几个坏的微波炉变压器   上午拆了2个  初级大部分都是铝线  次级有点用铜线有的用铝线

网友E:
我正想做个焊电池的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变压器的漏磁铁芯是限流,我如果取出了,电流会不会更大.是应该取出

你好,对你这个问题当初我也查过很多资料,漏磁铁芯取出的话电流会加大,我也想过取出,增加焊接效果,但后来又查到这个铁芯取出后初级的电流会变成无限大,一般做点焊的都是在家的市电来供应电源,恐怕空气开关会跳,严重点会烧电路,所以我就没取出,实际我没试过,到底怎么样不敢说,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作为一个意见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想做个焊电池的焊机

我的点焊机就快做出来了,今天做好了个放变压器和电器零件的铁盒,还做了焊头,中间的辛苦血汗就不说了还巨丑,现在就只差时间继电器,电源指示灯了,等出差回来了,东西也应该到了,就可以接线了,做出来后你可以来参考指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点焊机就快做出来了,今天做好了个放变压器和电器零件的铁盒,还做了焊头,中间的辛苦血汗就不说了还 ...

好的共同学习

网友:
做个详细的  教材  让大家都受益  这个东西 大部分人 都有用

网友(2019-02-28):
微波炉变压器要是铜线的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