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SX还是雷虎X50E? 给点建议------

楼主(2014-02-16):
准备入台600,在X50E和LOGO600SX之间纠结,各位飞友能给个建议么。手头正好有套600电装,需要的是飞低转速的3D练习机,LOGO600觉得配件有点贵。
原来飞亚拓600pro,觉得太笨重了。

网友A:
没觉得logo配件比tt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觉得logo配件比tt贵。

主轴,90比55,中联,350比225?

网友:
炸一次,换侧板,听说的

网友:
当然600SX,没什么好商量的,我最爱的飞机

网友B:
600sx是高级练习机,大机中最便宜的修机费用了
性能更不用说了,不过600SX的升级件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sx是高级练习机,大机中最便宜的修机费用了
性能更不用说了,不过600SX的升级件比较多

楼主都说了低速3D了。转速2200一下不用升级的

网友C:
这个完全看个人喜好了,
其实600以上的飞机完全没必要看配件价格了,小炸换轴,大炸基本上换机就对了。
600sx 的旋翼组比600要低,没有办法升级成SE(有砍尾管的风险)
机身塑料件较多(外观问题)

雷虎,设计相对保守。 双推设计(我觉得是好的设计,但有人觉得是缺点。。。)
头罩。。。。

网友D:
低转速3d的话,先要问问准备定在多少转。
我上个月也纠结了logo 和tt,最后入了x50e。
精度两个机器都很好。
logo是好机器,比较安静,塑料机身也比较轻,但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不少,特别是皮带有点麻烦。。。弄好了飞着很舒心。
不知道你所在地区的全年和室内外温差大不大,德国飞logo最大的麻烦是温差大,一个不注意皮带就挂了,外场飞之前一定要把皮带调到合适的松紧度。
x50e缺点是直齿比较吵,头罩超级丑。不过窄机身设计不错,push pull更是很好的东西。
x50e如果飞12s的话,大概可以从1500到2400转,看搭配不同的齿比。
价格的话x50e应该算是大鸡里面的白菜价了,空机和配件都很实惠。德国x50e空机只是logo的一半价格,配件比宇宙牌500还便宜。。。
其实如果电装都有了,机身的价格只是整机很小一部分,随便选一架喜欢的先飞起来。

网友:
楼上提到RJX其实楼主貌似也可以考虑考虑。。。不过我自己没飞过。。。只是提议。。。是我就logo了。。。雷虎头罩实在丑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转速3d的话,先要问问准备定在多少转。
我上个月也纠结了logo 和tt,最后入了x50e。
精度两个机器都很 ...

我本身飞得不暴力,转速2100-2200就行了,亚托600飞2300觉得动力过大了,需要的是稍长的飞行时间,起码4-5分钟吧,亚托不到4分钟的飞行时间太短了。
我在南方,温差不大,LOGO的皮带倒是听说有点麻烦。
纠结的是,听说LOGO炸鸡机身容易坏,每炸相当于装机一次,维护量比较大,不知道雷虎X50有这个问题没

问问朋友你飞了雷虎X50,5000电池,相当于2600*2,起飞重量多少?和logo比起来笨重得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完全看个人喜好了,
其实600以上的飞机完全没必要看配件价格了,小炸换轴,大炸基本上换机就对了。
...

谢谢你的建议,只是LOGO听说一炸上千人民币,和700的费用差不多,我偶尔还是炸鸡的,飞起来压力有点大。

楼主:
谢谢上面留言的兄弟,电装是12S,加上不太喜欢RJX电池放置的方式,RJX暂时不考虑了,

网友E:
Logo塑料机身我飞很多年了。炸机费用不高,但如果坏机身的话,维修会很费时,还好不是每炸都坏。

楼主:
嘿嘿,首选还是log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ogo塑料机身我飞很多年了。炸机费用不高,但如果坏机身的话,维修会很费时,还好不是每炸都坏。

呵呵,火亲都出来了,谢谢你的建议,那就搞LOGO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嘿嘿,首选还是log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ogo塑料机身我飞很多年了。炸机费用不高,但如果坏机身的话,维修会很费时,还好不是每炸都坏。

有必要升级SP的机身加强件和金属亚带轮吗?还有金属皮带轮呢?

网友F:
我来说2句吧。
雷虎没飞过就不说。说下LOGO
LOGO塑胶件后期维护少。塑胶机震动缓冲好。
炸鸡换机身只是时间比较长。可是整个机身才300多相当于一片侧板。塑胶件炸了要么坏要么没事。不会有暗伤。
个人手感。LOGO是比较柔柔的感觉。不给螺距飞机就定在空中。要爆起来相对没有碳身机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只是LOGO听说一炸上千人民币,和700的费用差不多,我偶尔还是炸鸡的,飞起来压力有点大。
...

呵呵,炸谁都上千。。。一副主桨的价钱就已经快500了
换个轴,轴承,脚架, 不好彩的裂块侧板。。。这就打不住了。
个人感觉,当维修费接近新机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买新的了。 (就算修,飞机状态也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炸谁都上千。。。一副主桨的价钱就已经快500了
换个轴,轴承,脚架, 不好彩的裂块侧板。。。这就 ...

哈哈哈!就是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2句吧。
雷虎没飞过就不说。说下LOGO
LOGO塑胶件后期维护少。塑胶机震动缓冲好。

对,飞过雷虎的塑料机,其实很好的,缓冲很好。

网友:
那还是logo 600 好

网友:
我也打算进LOGO550SX了

网友G:
炸鸡最贵的不是机身组件, 几个金属件占的比例部超50%

大桨一副 600, 头罩原厂 500, 这才是最要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本身飞得不暴力,转速2100-2200就行了,亚托600飞2300觉得动力过大了,需要的是稍长的飞行时间,起码4- ...

2200对于我来说很高的转速了哈,我目标头速是 1500到1800, 应该可以飞8到9分钟。

关于重量有如下数据(自己实测):
x50e空机除电池2650g。
蝎子4025 (354g)
3* bls253
bls251
JIVE 80HV
mini vbar
接收和缓冲镍氢电池.

如果你用pyro 600的电机还可以再轻150g。
电池我用的turnigy 5000mah 6s刚好800g。
如果用3300 的12s 电池重量大概在1000到1200g之间,这样整机起飞应该在 3800g左右。

飞行时间和飞的动作有很大关系,我的x50e还没有首飞,提供一下别人的数据给你参考。
6s配置 头速 2100 rpm, 3d 平均可以飞4到5分钟。
10s配置 头速 2200 rpm, 3d 平均可以飞5到6分钟。
12s配置 头速2200rpm, 3d 也是平均5到6分钟。

楼主:
logo 600 用12s3300,2100转 够一般3d了,可以飞4分钟以上,2200已经很暴力了。
中联基本不会坏的。
皮带,南方飞几百起落没问题,一般是炸坏
升级件,个人认为有必要的只有压带轮
rjx600就算了,不多说。
雷虎50,身边模友炸机损失很大,很多金属件挂了。
另,要是看过火星先生如何虐待logo600,才会明白这飞机确实不错。

网友:
我拿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logo 600 用12s3300,2100转 够一般3d了,可以飞4分钟以上,2200已经很暴力了。
中联基本不会坏的。
皮带 ...

谢谢,还想1900到2000转,飞5一6分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0对于我来说很高的转速了哈,我目标头速是 1500到1800, 应该可以飞8到9分钟。

关于重量有如下数据 ...

谢谢这么详细的答复,3,8千克还是不轻了,看来比LOGO重不少勒。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炸鸡最贵的不是机身组件, 几个金属件占的比例部超50%

大桨一副 600, 头罩原厂 500, 这才是最要命的。 ...

对,看来LOGO头罩算600里面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必要升级SP的机身加强件和金属亚带轮吗?还有金属皮带轮呢?

SP脚架金属件不错的。另外皮带轮我是用冰人圆齿升级件。

楼主(2014-06-02):
昨天LOGO皮带断了,大炸。才一百多起落,这个皮带确实不耐用

网友:
必须SX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LOGO皮带断了,大炸。才一百多起落,这个皮带确实不耐用

损失大不??

网友:
那绝对是logo 600SX 啊

楼主:
桨,两个机身,三轴,尾拉杆,皮带,一千多了。关键相当于重新装机。皮带卡住了,自旋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桨,两个机身,三轴,尾拉杆,皮带,一千多了。关键相当于重新装机。皮带卡住了,自旋不了

100多起落断皮带相当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多起落断皮带相当不靠谱啊。。。。

升级冰人皮带,可能原来2200左右超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