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常识求助!路过的看一看

楼主(2014-02-16):
潜水很久,不断翻帖子但没有找到几个问题!求各位大神老鸟菜鸟们解答!万分感谢!
遥控的G是什么标准?代表什么?
遥控的频率高低哪个好!是高的好还是低的好?
接收机的输入电压有没有固定值?输出电压有没有固定值?如果没有是不是跟输入电压有关?

网友A:
这个。。。你不需要了解这么多才能玩吧。。G代表的是数量单位 G后面其实还有Hz赫兹这个单位 是震荡频率,频率的话高有高的好处,低有低的好处 现在的遥控设备基本都是2.4G或是5.8G的,接收机可以单独供电 也可以用电调供电,没有绝对的固定值 输出电压有一般的4.8V左右的 还有6V甚至更高的输出电压 和接收机有关

网友:
LZ是准备自己组装遥控器吗?没必要了解这么多吧?呵呵

楼主:
要玩就玩技术流嘛!多知道些方便自己组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不需要了解这么多才能玩吧。。G代表的是数量单位 G后面其实还有Hz赫兹这个单位 是震荡频率,频 ...

G代表什么?

网友A:
不是说了吗。。G是数量单位 和1GB的G是一个意思 代表千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吗。。G是数量单位 和1GB的G是一个意思 代表千万

G的大小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的大小各有什么好处?

G越大,单位时间 传输的数据会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越大,单位时间 传输的数据会多一些

同一个接收机可不可以接不同的电压(2S.3S)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接收机可不可以接不同的电压(2S.3S)

这个要看接受的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越大,单位时间 传输的数据会多一些

我认为G越大支是频率越大,和数据传输速度没有关系。
另外不同的G数决定的不同的传输频率,主要是体现在抗干扰能力上。可以理解为,与周围环境的干扰信号频率差别越大,传输信号越容易被识别。

楼主:
我也觉得频率和速度没有关系…因为同理声波的频率高低和其传送信息速度无关。只影响其距离!电磁波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G越大支是频率越大,和数据传输速度没有关系。
另外不同的G数决定的不同的传输频率,主要是体现在 ...

你这种想法不对的,请看清楚,是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数据总量大。这就是为什么光纤传导数据量很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想法不对的,请看清楚,是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数据总量大。这就是为什么光纤传导数据量很大的原因

可是飞机的动作遥控不需要很长的信号代码!所以不需要那么大的传速、又不是图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飞机的动作遥控不需要很长的信号代码!所以不需要那么大的传速、又不是图传

传速越快,反应越灵敏,懂? 再有 你只是问遥控的G是什么意思 现在有FPV一体的控,5.8G 能理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速越快,反应越灵敏,懂? 再有 你只是问遥控的G是什么意思 现在有FPV一体的控,5.8G 能理解了吧

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速越快,反应越灵敏,懂? 再有 你只是问遥控的G是什么意思 现在有FPV一体的控,5.8G 能理解了吧

混控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 一个通道只能控制一个舵机,但是为了完成某些特殊功能,需要一个通道控制多个舵机(比如直升机的十字盘向前倾斜,由后面舵机向上推 前面两个舵机向下拉完成),这就是混控

网友:
和你硬盘容量的那个G 一样  10亿
2.4G就是24亿赫兹的通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G越大,单位时间 传输的数据会多一些

2.4g的好处不是传输速度 而是这个是公共频段 不需要申报审批  而且这个频段的发送接受器由于出货量大 所以也便宜   (2.4g最常用的就是wifi了 还有就是无线输入设备)  再者 2.4G技术成熟  跳频防干扰 编码都好弄  也不会像FM那样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