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请教熟悉摄像机的模友:怎样把摄像机用来当摄像头使用和遥控变焦

楼主(2014-02-16):
   昨晚差一点就付款了,但从商家处得知,要买的摄像机关闭屏幕后即刻停止录像,一时没了辙,想必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它关闭后仍能正常录像,甚至可以通过它的镜头来进行实时传输图像的办法,在墙外网站上看了不少用摄像机航拍的视频,但是不懂英文,也没有介绍他们是怎样搞的,特此在这里寻找熟悉的模友帮忙解答解答,先谢了!
   从百度中查看了一些有关HDR-CX390E的视频资料,似乎效果都好于现在使用的G3系列,色彩较为真实,不比微单差甚至还要好一些,而且摄像机竖直的造型更适合摆在机头的前方,多旋翼和固定翼两方面应该都很方便,价钱也不比G3贵,功能多就更有优势了。

-------------------------
实际上在国外,摄像机在多旋翼上的应用已经多年了,它的空中变焦等同于飞行距离的延长,意义不可小视。加上张国外的图片
-----------------------------------
前面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是下面两个问题,一是用摄像机充当摄像头使用,二是遥控变焦,请了解的朋友们献计献策了

网友:
自己拆开改

楼主:
哈哈,简单扼要,主意不错。最关键的没说啊

网友A:
如果让楼主纠结的原因是画质,那么不妨等那些航拍牛人们对画质的看法。这个机器的画质会比微单好?

网友:
高速运动的画面不动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让楼主纠结的原因是画质,那么不妨等那些航拍牛人们对画质的看法。这个机器的画质会比微单好?

据说单从摄像角度来说,摄像机一定比微单要好,从760的机子录像中可以看出,微单是没法比的,现在就是想要一个重量别超过300克,可以竖放在机头部位,画质和价格都不比G3系列差,另外它还可以拿在手上随拍远景一举两得啊。

网友:
呵呵,GH3是最佳选择!

网友B:
你要买带取景器类型的,关闭屏它依然在录,Sony的比如PJ820E,790E,660E,无取景器的应该不行
要不只能旋转屏幕朝外,再盖回机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单从摄像角度来说,摄像机一定比微单要好,从760的机子录像中可以看出,微单是没法比的,现在就是想 ...

1/5.8的机器能强过微单,不会吧......我觉得这机器的画质恐怕连狗3都不如。当然我没有实践,只是从指标看。

而且g3、nex、狗之类的都有上到几万下到几千的云台可用,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个特殊化的东西,经过特殊的接驳,究竟还能保留多大的使用价值。。。个人觉得不值得自己探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买带取景器类型的,关闭屏它依然在录,Sony的比如PJ820E,790E,660E,无取景器的应该不行
要不只 ...

感谢感谢你的参与和建议,把显示屏翻过来再盖上你确定仍然可以录像吗?那不是更方便了吗?   当时我就问过商家了,他说不成。说不定宝网上卖东西的商家很菜,比我还菜。带取景器的八毫米的老古董我有三个,太重了,而且屏幕没法翻过来。

    你在帮研究研究吧,这个在航拍上肯定有实际意义的。

网友:
这种摄像机,屏幕一合上,电源就关了,没办法,只有那种带取景器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8的机器能强过微单,不会吧......我觉得这机器的画质恐怕连狗3都不如。当然我没有实践,只是从指标看 ...

对于指标上的东西我真看不懂,也不太相信,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它们的视频和实际用途的效果,这些在网上都能查看到,虽然经过视频网站压缩了,但是这都是同等的仍然可以作比较。至于摄像机的使用价值就更有意义了,从国外网站上和这里的零度栏目里都有前人在实际应用了,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摄像机在多旋翼领域里肯定有它非常独到的优势---变焦。举例来说在山间观察拍摄更远的景物,你的飞机是很难飞过去的,会遮挡信号失控的。此时用上强大的变焦摄像机,就可以轻松拍到千米之外的景物了不是。目前我用它倒看好它的色彩和变焦,也可以手持变焦拍摄,当录像望远镜使用。感谢你的参与啊

网友C:
有过相同想法!看老哥开路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你的参与和建议,把显示屏翻过来再盖上你确定仍然可以录像吗?那不是更方便了吗?   当时我就问 ...

我的仿冒sony摄像机,他是有这样的功能的,把屏幕180度转了之后,盖上,还能摄像,侧面还能看拍摄视频的视角。原本我是想关上还能摄像,又能节省显示屏使用的电量,省电有减少风阻,结果,只能减小风阻,省电不行了。

网友E:
这种外翻显示器的一般都是有一个压感开关,不是显示器的卡扣就是在显示器根部有个压感开关,把压开关的地方处理一下应该就不会停止录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你的参与和建议,把显示屏翻过来再盖上你确定仍然可以录像吗?那不是更方便了吗?   当时我就问 ...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我的SONY PJ260E试过可以,飞机上挂的话建议用SONY的CX系列,比PJ系列轻点

网友F:
这张比较清楚,DV的液晶取景显示器是翻扣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外翻显示器的一般都是有一个压感开关,不是显示器的卡扣就是在显示器根部有个压感开关,把压开关的地方 ...

这是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外翻显示器的一般都是有一个压感开关,不是显示器的卡扣就是在显示器根部有个压感开关,把压开关的地方 ...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压感开关属微动开关,如果能拆开机器将相关的开关电路短路,就可以达到楼主的目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压感开关属微动开关,如果能拆开机器将相关的开关电路短路,就可以达到楼主的目标了。 ...

亲 应该是断路吧!短路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过相同想法!看老哥开路啦!

来晚了,已经搞定!就等到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仿冒sony摄像机,他是有这样的功能的,把屏幕180度转了之后,盖上,还能摄像,侧面还能看拍摄视频的 ...

哈哈,空军八号你来参与我很高兴!还有假SONY?我今天特意去了趟商场,虽没看到,但有松下类似的,可以翻转合上屏幕朝外录像,效果似乎不错!已经拍下了CX290E。你的摄像机有视频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张比较清楚,DV的液晶取景显示器是翻扣过来的

多谢你的参与和帮助!的确可以翻转合屏录像,已经订购了290E,就等两三天到货了。现在第二个要求出来了,怎样用它来当摄像头使用,不知手里的微单转接模块可以用上不;还有就是遥控变焦,这个要有难度吧,看谁搞出来就更棒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压感开关属微动开关,如果能拆开机器将相关的开关电路短路,就可以达到楼主的目标了。 ...

不用啦,可以翻屏录像,拆了很危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亲 应该是断路吧!短路那就麻烦了!

要看线路而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你的参与和建议,把显示屏翻过来再盖上你确定仍然可以录像吗?那不是更方便了吗?   当时我就问 ...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以前我经常这样用,当然现在的sony DV没摸了,以前我的sony 20E,190P,佳能HFS100都这样用,这种DV摄相机相对单电有几大优势,果冻现象弱,专为摄相补偿运萛了,清晰度更高,1080是实际的,单电单画很多只达到700一800线清晰度,5d2,5d3就这样,神机GH2,3号称超采样,其实弱化锐度所得,微单更不用说,细节肌理不及Go3。 还有一点就是大景深,拍风景理想,这点和狗类似
另外使用DV,sony现在都支持50或60p了,最起码也要25p,不要设成50i或60i用,只有50i和60i,宁愿不用

如果你谈的哪个店不肯定,换一家问,打电话问sony问,保险起见,屏一翻开就必须转到任何角度都可录,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以前我经常这样用,当然现在的sony DV没摸了,以前我的sony 20E,190P,佳能HFS100都 ...

简直是在线解答啊,感谢感激!你这一番专业性极强的分析和说明,让我拨开云雾见青天啊,哈哈不错!这我就很踏实多了,实际上我也是想先要这么个小家伙,那拍在地面拍拍远景呢。那个店家根本不懂,怀疑是个小女孩呵呵,现在已在别家搞定,没问题啦。下面就是怎样视频输出当摄像头使用和遥控拉镜头了,看看有没有办法吧,再次感谢了!

网友A:
变焦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I:
学习   索尼就有一款摄像机挂多轴上做广告

网友J:
没有这个用的无刷云台卖哦,楼主打算自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焦是怎么搞定的?

还没有搞到那里,相机到了我会硬挂自创环形旋翼机上,争取有上佳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   索尼就有一款摄像机挂多轴上做广告

能否给个链接欣赏学习下,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这个用的无刷云台卖哦,楼主打算自制吗?

这个不难,无刷云台已经很成熟了,应该是换个架子找好重心就成。   用摄像机的初衷,是为了改变摄影质量,有个好的真实感的色彩,gopro的影像已经看累了,它拍的东西太小了,色彩单调。

我现在更喜欢没有云台的飞行拍摄,云台过于平稳会产生困意,倒是适合商用,没有娱乐感。

网友K:
哈哈,期待老程新的创举!变焦通过一个舵机可行不?但是也要有摄像机实时花面输出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参与和帮助!的确可以翻转合屏录像,已经订购了290E,就等两三天到货了。现在第二个要求出来了, ...

SONY小DV的接口位置应该都差不多,微单转接模块是HDMI口,用这个的话会影响液晶屏合屏,估计用不了……

外侧一般还会有AV输出的接口,用这个接图传当摄像头肯定可以

控制变焦在云台上相应位置加个9g舵机就行了,这个在论坛上看到有模友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期待老程新的创举!变焦通过一个舵机可行不?但是也要有摄像机实时花面输出啊

舵机变焦应该可以,这个不算创举,我做的牢固的环形机架算是个创举吧,目前效果非凡,没有果冻,所以才有了此打算,将摄像机硬棒在机架上进行自由式(手动模式)航拍,实时传输应该也能解决,就等相机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NY小DV的接口位置应该都差不多,微单转接模块是HDMI口,用这个的话会影响液晶屏合屏,估计用不了……
...

非常感谢!你这个方案不错,等相机来了要好好搞搞,到时请多指教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这个方案不错,等相机来了要好好搞搞,到时请多指教了啊。

前辈客气了,指教不敢当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链接欣赏学习下,参考参考。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索尼 HDR-AS15      视频找不到了

网友L:
老程还在前进,敬佩。如果你舍得拆机,把变焦杆里的触点引线出来通过舵机或者其他东西触发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索尼 HDR-AS15      视频找不到了

感谢你的参与,原来是HDR-AS15,AS15输入到优酷上有一大堆视频可参考,和摄像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正像27楼v27朋友所说的,摄像机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如果小东西能和大的一样,我们玩儿模型的绝不选择大的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程还在前进,敬佩。如果你舍得拆机,把变焦杆里的触点引线出来通过舵机或者其他东西触发应该可以

呵呵,瞎折腾吧,如果拍摄效果好了,肯定要接着进行遥控变焦改造,你的这个建议一定会考虑采纳的,到时还请多多指教了

网友M:
如果是单反或微单,镜头上套个追焦环,用电机带动转动就可以了。

网友N:
模型界的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用热熔胶粘一个舵机到摄像机上,让舵机当作一个手指,去按开关。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老程还在前进,敬佩。如果你舍得拆机,把变焦杆里的触点引线出来通过舵机或者其他东西触发应该可以

变焦杆就像我们遥控的摇杆一样,是比例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个触点。

推得多,就变的快,推得少,变得慢。

所以我想想,还是用舵机去拨动变焦杆最简单。

在控上面,需要一个可以自动回中的摇杆。我们一般的控,只有4个通道是摇杆。我没有玩过高级的控,不知道高级一点的控,有没有额外的可以自动回中的摇杆。 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另外一个控了,这样的话,基本上要加一个一个云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单反或微单,镜头上套个追焦环,用电机带动转动就可以了。

你的建议不错!但是,单反和微单重量以及前进风阻都是很大的,而摄像机是纵向摆放,且自带长焦功能,重量上要轻得多,我现在订的这款290E才220克。明天就可看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模型界的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用热熔胶粘一个舵机到摄像机上,让舵机当作一个手指,去按开关。

呵呵,这种粗暴的方法简单实用,过去我用它来按快门,不知舵机推拉镜头会是什么情况,明天货到后在进行进一步研究,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变焦杆就像我们遥控的摇杆一样,是比例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个触点。

推得多,就变的快,推得少,变得慢 ...

明天货到后一定试试,舵机是先要做的实验,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办法,我没有云台手,纯属娱乐性爱好,简单易行玩儿的才轻松,谢谢你支招帮忙,到时再继续切磋。

网友O:
吧屏幕打开..然后再屏幕后面放个小摄像头..变焦装个舵机拨动那个拨杆?

网友P:
其实很简单,高端的LANC协议直接控制,低端的有红外遥控,再不行可以改按钮,有需要我给你看看我改的遥控5N变焦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明天货到后一定试试,舵机是先要做的实验,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办法,我没有云台手,纯属娱乐性爱好,简单 ...

机械上的结构,我想就是像舵机用拉杆拉舵面类似的结构就行。在摄像机的推杆上钻个小孔,装上舵角,旁边放舵机推拉就行。

问题就是遥控器上的控制杆。这个绝对需要一个自动回中的摇杆。旋钮不能用,因为操作的时候,不知道回中的位置。如果用三段开关是可以的,但只能以固定速度变焦。

谁能告诉我,高级的控上面,除了基本4个通道是摇杆。其他辅助通道,有没有可以用一个额外的摇杆单独控制的?

网友:
拭目以待~~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吧屏幕打开..然后再屏幕后面放个小摄像头..变焦装个舵机拨动那个拨杆?

谢谢参与和建议,是个好方法。    但是这小东西经硬挂试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坏结果,果冻多的吃不消,飞机用GOPRO系列硬挂没有任何问题,但这个就惨不忍睹了!估计是它丝杠式的变焦镜头部分抗高频振动能力不够,它只适应于手持的普通晃动。明天再垫块海绵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很简单,高端的LANC协议直接控制,低端的有红外遥控,再不行可以改按钮,有需要我给你看看我改的遥控5N ...

谢谢你非常好的建议和方法,需要时一定请你帮忙!经测试试拍,它的抗高频振动能力远不及GOPRO,有待进一步减震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机械上的结构,我想就是像舵机用拉杆拉舵面类似的结构就行。在摄像机的推杆上钻个小孔,装上舵角,旁边放 ...

谢谢你非常用心的参与和研究,并想出了很多好方法。    经今天硬挂测试,效果很坏,全是果冻!估计是它的焦距构造或者是抗高频震动太弱所致。
    起初的初衷是:硬挂这种摄像机能拍出GOPRO那样稳定的视频,其色彩和变焦性又能优于G,虽然通过手持拍摄感觉还是可以的,但在飞机上确很不理想。
    明天加入海绵防震再试试,先要解决果冻问题,这个不解决无法使用。不管怎样,我都会把它拍的视频贴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DJI 5.8G图传发射与

不需要自动回中,手动回中就行,控上的旋钮手动回到中点大多数控有提示音的。FPV飞机较远,飞机声音不会压过这个声音的。

网友:
老弟开始折腾了?变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舵机代替手指,但要细细设置安装方法。

网友:
我也准备挂个这玩意,带电池重420克的高清摄像机

变焦用一个线,一个舵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