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後首飛-台風 EF2000 起降練習

楼主(2014-02-17):
春節後首飛-台風 EF2000 起降練習
沒飛過起落架只好加緊練習起降!
飛70涵道機感覺飛機很輕盈,90涵道總重超過3公斤,飛起來很有分量,降落時萬一進場角度沒抓準不太容易救!

网友A:
台风,我飞过的所有函道机中最好飞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风,我飞过的所有函道机中最好飞的飞机,

第一次飛90涵道就上手,真的不錯飛,只是沒飛過起落架的,進場降落還不是抓的很準,昨天重降前起落架跪地不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飛90涵道就上手,真的不錯飛,只是沒飛過起落架的,進場降落還不是抓的很準,昨天重降前起落架跪地不起 ...

我飞了十架(老版的),老版要轻一些。降落时保持一定速度,拉点迎角主轮先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了十架(老版的),老版要轻一些。降落时保持一定速度,拉点迎角主轮先着地。

老版的多重?我維修时把輪蓋全拆了,已变回V1版了,总重3200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风,我飞过的所有函道机中最好飞的飞机,

不会吧?比毒蛇、F15,F18都要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比毒蛇、F15,F18都要好飞?。。

你说的这三种飞机的翼载何都小于台风,也没有台风灵活,毒蛇没有矢量很多特殊动作没法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版的多重?我維修时把輪蓋全拆了,已变回V1版了,总重3200克。

2600克左右(我用的4000ma,6S,一个起落飞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00克左右(我用的4000ma,6S,一个起落飞3分钟)

V1版這麼輕呀,也是金屬涵道嗎??我空機裝起來就2400克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三种飞机的翼载何都小于台风,也没有台风灵活,毒蛇没有矢量很多特殊动作没法做。

翼载荷越大越难飞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V1版這麼輕呀,也是金屬涵道嗎??我空機裝起來就2400克了呀!

V2比V1多了很多注塑件,重量减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比V1多了很多注塑件,重量减不下来

是的,關鍵應該是機翼可拆的塑料件,我已經拆掉收輪艙門了,輕不了幾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