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艾迈斯(Amass)XT-60 插头.

楼主(2014-02-17):
本人飞多轴飞行器也算是无数了,但最近飞大疆哪吒-V2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在飞行过程中加油爬升的时候,出现黄色指示灯快闪,且自动下降,整个下降过程中不受控制的情况,通过更换飞控、遥控器电机电调,故障依旧,后来狠狠心又分别购买了两组格式5200mA/14.8V的电池和两组双天5000mA/14.8v电池组(以上两家电池厂的电池也是配的艾迈斯的XT60的母头),故障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今天飞行时第一块电池飞行不久就出现上述故障,后检查XT60 公头时发现颜色异常且有黑色物质,经现场用酒精棉棒擦洗后,再用小一字改锥出入之间的十字槽扩大一点后,故障排除。回家后将插头解剖后发现问题所在,是XT60插头在设计上有缺陷,材料加工上也有一定的问题。首先该插头并不像是我们想象的全接触,而是插头有效接触面积的1/2在起作用,如下图所示,红圈部分比后面略粗约50道,且所谓的镀金层薄的可怜经过几次拔插也就全部脱落了(该公司的T头也是拔插几次镀层脱落,经过一二十次拔插也会产生黑色物质),公头采用的黄铜材质几乎没有什么弹性,经过约50次的拔插就会变得很松,且因为含铅的缘故经过拔插过程的摩擦会产生一些黑色物质,因为多轴工作环境特殊粉尘大,黑色物质加上粉尘经过摩擦就形成的绝缘物质,使插头的接触电阻增大,当我们大油门爬升时因为电流增大,此时在高内阻的插头上的分压增大,一下越过了大疆飞控的第一级和第二级保护电压的设定值,此时由于大疆算法的缺陷会导致启动保护程序自动下降。也许有朋友会问我以前飞的大多轴怎么没有出现相同问题呢?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大多轴一般采用多块电池并联供电的工作方式,虽然也用XT60,但都是两组或是3组5000的电池并联使用,因此也就掩盖了插头缺陷。还有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的XT60插头,但我这次出故障的是艾迈斯的,其他的插头接触面积大于2/3。由此看来有时大家骂大疆的产品如何如何,看来大疆是蒙冤了。

网友A:
你确定你买到的是真货?

网友:
顶,楼主好细心,我也得查查自己的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买到的是真货?

T头我是直接从厂家拿的货销售员是王丽,XT60 因为用量小是直接从青岛HIMODEL 拿到的一共40套。

网友B:
您飞多轴飞行器无数也应该知道很多模友是不设飞控低电压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NAZA表现也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飞多轴飞行器无数也应该知道很多模友是不设飞控低电压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NAZA表现也并不好!

一般大的多轴我是将低电压保护关闭的,通过图传显示的osd叠加信息监控电压,小多轴在不装Osd和图传的时候才设置低电压保护。再有大疆的低电压保护的电压设置官方数值也有问题,一旦一二级之间的压差过小也会引发误动作。

网友C:
兄弟您金插多少買的?看起來跟我的好像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您金插多少買的?看起來跟我的好像不一樣!

是6元一对在HIMODEL买的,不是赝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大的多轴我是将低电压保护关闭的,通过图传显示的osd叠加信息监控电压,小多轴在不装Osd和图传的时候 ...

一、二級保護壓差過小!這個是可以解決的自己調整大些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二級保護壓差過小!這個是可以解決的自己調整大些不就好了!

我说的是按照大疆说的参数设置会过小,我现在设置的保护电压是单片3.6V一级保护,3.2V二级保护启动.带载状态下3.2V,在空载时电压可以回升到3.6V左右.

网友B:
插头是正品,插多了就是这样,经常检查换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按照大疆说的参数设置会过小,我现在设置的保护电压是单片3.6V一级保护,3.2V二级保护启动.带载状 ...

啥電池壓降!壓差這樣大!我單片3.5v二級保護(負載) 下來後可回壓到3.7~3.7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電池壓降!壓差這樣大!我單片3.5v二級保護(負載) 下來後可回壓到3.7~3.74v

我分别用的是格式5300/14.8/45C,和双天5000/14.8/45C,电压是落地后等待5分钟后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是正品,插多了就是这样,经常检查换吧。

不会50次插拔就成这个样子了吧?

网友:
额滴神,细节呀,额也去看看自己的灰机

网友D:
--- "出现黄色指示灯快闪,且自动下降"

楼主你确定是黄灯?飞行无数,闹这样的笑话?

网友:
据说用多了是黑的,我的母头是黑的,公头到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出现黄色指示灯快闪,且自动下降"

楼主你确定是黄灯?飞行无数,闹这样的笑话?

没错,是连续的黄灯闪烁,且在闪烁的时候不受控,这个指示在大疆的说明书上没有标注,但确确实实的出现了,我也是第一次遇见,按照大疆说明书上讲出现连续黄灯闪烁是在上电后飞行器预热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