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飞越 FY680 配电机一问

楼主(2014-02-17):
小弟想买一套六轴机, 看中了 Tarot FY680

暂时打算会用 "朗宇" V3580 电机, 想同时可以用 4S 6S 电池, 亦打算用 1238 1245 , 估计大约起飞重量是 3Kg 左右 (未计算电池重量)
请问一下各位 ..... 应该用 KV380, KV580, KV700 .... 目的是想续航力高些 (我不会暴力飞, 年老反应慢)

KV380 可否用 4S , 是否够力
KV700 又可否用 6S , 会不会转速太高
KV380 KV700, 分别的好处及坏处在那里 ..... (小弟不太懂电机的配合)
KV580 是否可行, 又有什么别的选择 (例如其他牌子或其他规格)
同时可兼用 4S 6S 是否一个傻傻的想法,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我会放弃这个想

小弟初次组大机, 有很多问题都不懂, 希望各位前辈可以指教一下, 谢谢 !

网友A:
俺用的是V3508KV380,6S电,1238桨,飞的挺好的。

带6S 5200电池重量

网友:
配dys4215,4-6s通吃,最大单拉力2.3kg

网友B:
楼上的 6S 六轴飞行时间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是V3508KV380,6S电,1238桨,飞的挺好的。

分享一下你的悬停时间啊
挂了狗或微单总重多少

网友C:
组机选配置主要看自己最终目标来定的
飞行器这东西对重量克克计较,能选轻的不选重的
所以你只是挂个狗及云台玩玩的话选6轴机架太重,成本也高了
如果航拍作品挂单反或4k机应该不是你现在的目的
如果今后要挂个微单拍些自我满足的作品,680真的很合适
先说说我的配置朗宇3508s,kv580,原装apc1238浆,自组的4s5500电
硬挂微单总重2780克,3.5v报警,留空16~17分钟,回电3.72v
挂微单云台重3200克,3.5v报警,留空11~12分钟,回电3.68v
从实际结果来看朗宇的电机数据是正确的,所以可以从官方数据来选
3508电机4s,kv580,3A时520克拉力,效率11
              6s,kv380,2A时510克拉力,效率11;所以我觉得3000克的飞行器选哪个都行,差别不大
区别是kv580可选1238,1440,1555浆,更大的浆可能会有更长的留空时间(其实不一定的)
         kv380可选1238,1147,高电压和小浆带来更高的转速,也就是更小的震动
4s电和6s电在容量相同时我觉得重量和时间是差不多的(针对3000克左右机架来说)
区别,更高的s带来更大的动力,当飞行器很重是小s电由于动力不足造成效率很低
         相反很轻的飞行器,小s也能胜任时采用高s电也带来低效率(从电机厂商数据可以看到3s电的效率比6s的高很多)
另外6s电插拔电时有打火现象
所以我觉得微单6轴4s电和kv580配合是最合适的。(个人意见)
还要看看楼上那位6s的实际数据是不是比我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6S 六轴飞行时间多少?

你3kg的重量怎么来的?空机还是含电池?4215用4s5000电15分钟妥妥的,6s5000电20分钟没问题。50%油门起飞单拉力,4s700g,6s10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是V3508KV380,6S电,1238桨,飞的挺好的。

請問一下, 飛行時間是多少, 這組合用 4S 電可以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机选配置主要看自己最终目标来定的 .....

阁下答复得很详细, 在此先表示感谢 !

>>>如果今后要挂个微单拍些自我满足的作品,680真的很合适
对啊 !…. 我已有一架F550 六轴,因为只可挂”, 拍摄时画面太宽 (拍出来东西太小), 而且留空时间小 (起飞重量是 2.8Kg 包括 4S电池), 所以考虑组另一机, 挂微单
若以后真的要挂单反,会再考虑另组

>>> 先说说我的配置朗宇3508skv580,原装apc1238浆,自组的4s5500
请问 KV580可以用 6S 电吗 ? 若可以, 配什么桨呢 ?

>>> 3508电机4skv5803A520克拉力,效率11
>>>>>>>>>>>  6skv3802A510克拉力,效率11
那么,若同是使用5000mA 电池, kv380 便留空时间会长一些了吧
(4S 每轴用 3A6S每轴用 2A,虽然 6S 电比较重一些)

>>> 区别是kv580可选123814401555
>>>>>>>>> kv380可选12381147
请问为何KV380 不可用1440 桨或13 吋桨呢 ?
另外 KV380若用 4S 电,是否不可以 ? (转速太慢), 可以起飞不 ?

>>> 所以我觉得微单64s电和kv580配合是最合适的。
那似乎 KV580 4S 6S 电通吃, 我这样理解, 对吗 ?

另外, 再请问一下, 在同一组合前提下, 1238 桨及1245 桨所得飞行效果的分别, 好坏处在那 ?
问题比较多, 请谅 !

网友:
哥的2212电机 5000电池室内悬停都22分钟了  到了室外只有18分钟左右 空机无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答复得很详细, 在此先表示感谢 !
>>>如果今后要挂个微单拍些自我满足的作品,680真的很合适对啊 ! ...

呵呵,好多问题已经超出我的知识范围

kv580用6s应该是可以的(T-moto的数据里就有6s配置,好像1147还是1047)
原因是电机发热,所以效率不一定是最好的,

效率一致的情况下同样容量当然6s会长点,但同样重量的电池4s容量会大很多
所以最终的留空时间还是4s的长
原因是同样负载占比下低s效率会高点

与浆的配合推荐是厂家的实践结果,个人没有那么好的实验设备
硬要那样做也不是没可能,毕竟3000克的飞行器只用了电机的30%不到的动力
高s用大浆不是不行,但低kv用低s肯定不好,真的可能飞不起来。

1245浆我没有无法判断,
以前有1260的,那是高速浆,和1238比较,效果差别不明显,无法判断谁好谁坏。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好像大家都把kv580的5s,6s配置数据都删了,我看你还是悠着点好

网友D:
用kv380和kv700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组机选配置主要看自己最终目标来定的
飞行器这东西对重量克克计较,能选轻的不选重的
所以你只是挂个狗及 ...

请问下,680配4108 480kv的电机1355 碳桨 效率怎么样 挂微单用6s电池

网友(2014-04-21):
我配的4110S 4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