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无提示音,能运转,请问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4-02-17):
好盈铂金30A电调,用在6轴上的,有其中两个电调发出的提示音很沙哑,几乎听不见,请问是否是电调损坏?影不影响飞行?
已做过
电机
调换测试,结果依旧,请教高手?

网友A:
电调本身是不发音的,它是通过电流激发电机震荡发音的,个人认为只要能够激发电机就可以了,不在乎声音是否大是否清晰。

网友B:
电调里是不是有个蜂鸣器的?

网友C:
电调本身不会响的,是电机响

网友D:
如果比正常的声音小很多,那么说明不是马达有问题,就是电调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