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环奇734小山鼠的进来看下?

楼主(2014-02-17):
刚拍了个环奇734小山鼠,想问下能用力牌2200mah 35c 2s 7.4v电池吗?35c 是不是大了   原厂的有刷套装

楼主:
用锂电之前,请先阅读本帖
14-1-21 16:3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37| 评论: 0|原作者: sagat
有鉴于目前锂电已成为主流,锂电强是很强,但是也要小心使用,所以整理此帖。

几个重点:
1. 不要过充 (不要超过4.2V)
2. 充电电流约0.5C-2C。
3. 不要过放
4. 长时间不用,请保持电压为3.75-3.85V。
5. 不要戳洞。
6. 高C数电池绝对不会烧毁你的电调或电机。
这个是刚刚从某论坛上找到的    看第六条

网友A:
是的  别上3S  2S玩玩 可以的

网友B:
有刷的估计会很烫

网友C:
2S没事。但是这车车架很软,小磕小碰脚就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没事。但是这车车架很软,小磕小碰脚就跛了

小磕小碰脚就跛了    是不是因为冬天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估计会很烫

用原装的电池  不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别上3S  2S玩玩 可以的

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磕小碰脚就跛了    是不是因为冬天的原因?

不是的,车子的这个轴金属部分很容易变形。

网友:
我买的是同底盘的742大脚,可能车轮重一些再加没有外壳的保护,损伤会重一些。

楼主:
额  这个先不管  电池能用就行

网友:
我也准备进一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车子的这个轴金属部分很容易变形。

是材质的问题吗?我的车空转是看轮胎已经是摇摇摆摆的,请教是不是也变形了,能矫正回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材质的问题吗?我的车空转是看轮胎已经是摇摇摆摆的,请教是不是也变形了,能矫正回来吗?

不好矫正,换零件吧。这个零件要多备一些,经常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矫正,换零件吧。这个零件要多备一些,经常弯

看来是铁丝做的,没刚性,多备一些吧!

网友:
2S没问题的,我有这车,5200毫安30c电,只是玩时间长了电机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