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烫的离奇,熔化电机座,空中电机脱落,大伙快来帮分析下原因。(2月17日开副翼)

楼主(2014-02-17):
前些天用EPP做了架像真F22,翼展600mm,3s2200mah,2212kv2200,6*3桨,40a好赢电调,全重570g,抽空小区后面的空地试飞,爽飞了,一块电下来电机也不烫手。但是不能横滚,横滚立刻降很多的高度,所以回家把电机重装了下,稍稍调整了下角度,水平0度,右推3度左右。

前天出去办事,正好路过西站飞场,一看顺便爽飞一下,没想到,5-6分钟一直爽飞,然后听到吱---哧的一声,失去动力,立即收油拉杆,由于当时高度比较低,速度起不来,机头落地,好在是Epp,现已满血复活。

一看几乎惊呆,电机掉了,螺丝都在电机上,电机座融化了!!就是图上的那种塑料电机座,好几台机都用它,没出过任何问题,当时过了接近7-8分钟电机才勉强能用手摸,太烫了。

我自己分析下原因,大伙看看对不对:
既然这配置曾经爽飞过,那恐怕就跟重装电机有关系了,某相接头折断了根线?螺丝太长,拧的过紧碰到了线圈?大伙帮忙分析一下吧。

另:还是不能横滚,打算做副翼尾翼联动。有必要么?

今天用了一刻钟开了副翼,结果爽飞的刚刚的,横滚无压力!!

网友:
附翼尾翼联动会大大提高机动性.能不能横滚就不好说了.自然曾经爽飞过,那还是你的电机接线有问题.

网友:
副翼尾翼联动能很好的解决横滚不完美的问题。
尾推本身对电机散热就不好,你这个级别的飞机用2200毫安电池有点大,换1500毫安电池试试。
新西达电机本身效率就不高,称一下飞机全重包括电池的重量,看看你的电机是否超负荷了。

网友:
应该是电机内部的原因,电机在尾部,落下的时候很容易进土什么的,每次起飞前,应该好好检查一下,我的XXDKV2200,就是这个原因烧了

网友:
我的也脱过 不过没炸机

网友:
飞机做得漂亮,做横滚动作要用副翼,用尾翼做横滚动作不单效果不好,还会严重掉高度的

网友:
建议高速通场之后拉起的时候,机头向斜上方的时候尝试横滚,大概可以得到两三秒钟的时间,时间充裕,同时不涉及掉高度问题,这样尝试后就知道究竟可不可以作横滚了。

网友:
2212用2200的电应该没问题的,我一直用

网友:
尾推机型电机的散热本来就不如前拉机型,动力配置没必要那么激进了。另外,板机无翼型,升力本来就不大,重量能减一分是一分吧,2200电池实在是个累赘。

网友:
电机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
飞机做的很漂亮

网友:
新西达本来电流就大,效率低,同样拉力要更大的电流,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