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计,重做750大翼展手掷滑翔机

楼主(2014-02-17):
上次的750手掷滑翔做好后,试飞一下,滑翔性能相当不错,很舒展,很均衡。不过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整重有点过重,在无风的情况下,下降率有点大。具体多重没有称,买的秤还在路上。不过估计90克是有的。另一方面,上掷有点困难,一方面翼展比较大,另一方面,翼根处没有设计制作手扣,仅靠两指捏,不便于发力。

因此,着手重新做一架,思路是:
1、机头重新设计,降低翼台高度,把机头削薄削小,长度不便,配重点不变,尽量把机头的重量降下来
2、机翼仅保留前缘镶红松木条,翼梁的桐木条和后缘的红松条取消,在保证一定强度的基础上,减重
3、尾管采用5MM碳管,碳管后部打磨,减重
4、翼根部加设桐木手扣,便于发力,且与翼根、翼台沾合,相当程度使机体增强。
5、采用喷罐光油,尽量使漆面薄且硬,一定程度也有增强强度的效果,且减重。

说干就干,先是机头:

对比一下上次的机头,明显高大上吧,呵呵。

上部那个木片,是机头切掉的部分,高度降低了一半,约18MM,如此削下来,整个机头重量基本是原来的一半。具体重量待称。机翼翼台安装角度约1.6度,不变。

楼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次做的速度比上次快得多,归功于网上买的几个小工具。小刨子

砂纸板

看看小刨子与我的手的对比,很萌吧。别看它小,非常好用。不光是加工机头,在后面削切翼型,也发挥了大作用。

把机头进一步的细磨,局部大胆调整。

最后用1200目砂纸打磨,基本细磨结束,非常光滑。等光油寄到再喷。这次打算机头上橙红色。

楼主:
下面就是加工机翼了。镶前缘红松木条、削切翼型、打磨,过程不表,辛苦程度,看地上一堆堆的木屑木粉就知道。两片机翼,拼在一起试一下看

没有用翼梁和后缘松木条,且把翼型削切得比上次薄得多,明显重量轻了很多。且较薄的翼型,有较好的改出性与穿透性。

凭手感,感觉机翼重量较上次减了40%

加工的三件法宝。给力啊

打磨结束,把成果摆在一起,小得意一下。

待光油和小秤到手后,称重、上油。

最后再说一件蛋痛的事。
在网上买了一个锋钢(也就是原来厂房里用的机器锯条)刀坯,想自己加工一把刻刀的。
到手后,感觉太宽了

因此想找人切割一下,竖着切,这样正好成宽度19MM的两把刀,正合用。

找了个熟人,他家有线切割,说OK,小事了没有问题,包在他身上。
结果,今天给我这么个玩意。。。。。。。。

蛋碎了一地啊。。。。。
难为他给我加工了这么复杂的曲线啊。。。。。改天我还得请他吃饭。。。。。。

网友:
工艺超群
期盼飞行视频

网友:
最后那把刀笑喷了、、

网友:
把他改成大弹射怎样?

楼主:
这么大的翼展,弹射初速太高,强度肯定不够
而且安装角等要求也不同。

楼主:
中午闲来没事,做了一个手扣。
因担心轻木块强度不,手头又没有合适的桐木块,因此,用三层桐木板沾合。

先初步削切打磨,待机身和机翼沾合后,再对角度等进行细调。
形状为尖锐的箭头形,剖面半圆,与机翼与机台沾合处为平面,以对机体有增强作用。
形状借鉴了坛内TRIPLANE老师的经验。

下面是TRIPLANE老师的大作,里面有很多我直接借鉴与学习的地方

网友:
LZ有买锋钢刀的链接吗?发我一个

楼主:
那个是个刀坯,回来要自己打磨。而且尺寸太大,不方便手握。
我另从网上定制了一把,待收到后试试刀子怎么样再回复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个刀坯,回来要自己打磨。而且尺寸太大,不方便手握。
我另从网上定制了一把,待收到后试试刀子怎么 ...

谢谢LZ

网友:
手工真是棒啊!

网友:
手掷滑翔机 在上升气流中盘旋更有意思。

楼主:
接着做。
把单片机翼切开,拼上反。
这次的轻木,非常轻,却有点韧。可能是刀不够快,切开效果不好。表面还可以,后背的刀口就有些大。不得已,用面粉涂平,滴502固化,再打磨。效果还行
两片比在一起,看看效果。

细节

细节

接下来,把局部细磨,然后再磨上反角度,两片拼在一起了。

楼主:
网购的小秤到了,称一下原来那架750手掷。果然不轻啊,整整80克。

再称称现在这架的机头+手扣
21克,还行。

再称一下两只机翼
24克,也还行。

单支12克,两只质量一样,不错。

再称一下打磨前的尾翼。8克,得减重,一克尾10克头 。

削切,打磨,称一下。。。。4克,还行。这样机头最少得去掉一、二十克配重。待细磨后再称一下重量。

看一下目前的整体重量,50克,轻松了不少啊。

后面就要拼整体上反、喷光油了,再整体沾合,特别是在喷光油过程中,得好好控制重量。

下面再看一下刚从网上买的刻刀。因刚收到,只简单用布缠了一下。等试手不错,再用木片包手柄。

削了一下尾翼,真的特别锋利!与原来自己用小锯条磨的刀,真不是一个层级的。推荐!
看看这个刀刃,雪亮!前面的刀尖,很平薄,尤其适合刻翼肋、拼上反。。。。。。

楼主:
另外给楼上的想买刀的兄弟,真的很不错,真正的锋钢,打磨得很锋利。尺寸等是订做的。我的这把,包运30元,
地址:http://shop104144624.taobao.com/ ... 1774967343.2.ZcOCN6
版主,这不是做广告啊,请包涵一下。现在想找把合用的航模刻刀,真不很不容易啊。

楼主:
中午喷罐光油收到,接着做。
拼中间的上反

两边量好同样的高度,固定,打磨连接缝。

基本上差不多了。细节再修整。

楼主:
下面就要喷光油了。
第一次喷这玩意,没什么经验。总结下来,操持距离,均速移动。
效果果然比清漆好的多。关键是这家伙真的很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以现在10度的温度,30分钟就可以喷第二次了。中间间隔干透了,细磨。过程不表。

三遍光油,三次细磨,OK,看一下重量,28克,增重才4克,不错。

看一下机头和手扣上油后的重量,21克,因为打磨的比较多,基本没增重。

全部组合完成,看一下重量,才54克。没喷光油前,总重50克。

楼主:
总算完工了。看一下整体效果。

看一下手扣位置和沾合情况。基本上与机身与机翼两个接触面都严丝合缝。能比较有效地增加强度。

总体满意
因为第一次喷光油,不敢喷的多,另外也不了解油干后的厚薄程度,因此总体喷的比较薄,以现在的总重和漆面情况来年,还可以再喷一次,这样表面更光滑,也更好看。
晚上有空时,再在机身下部沾上砂纸,增加拿捏的摩擦力。有空去试飞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漂亮 不知道飞的怎么样了?

楼主:
昨天中午,天气情况不错,去试飞了一下。
试飞场地是本地的体育场,风力大概2-3级,温度约12度。
这架飞机,重心有别与我之前做的,这架的重心,大概是在距机翼前缘65—70%的位置(之前我的配重基本上重心都在距前缘30%左右),轻微风情况下小力平掷,飞的比较均衡。设定为左滑翔,转弯半径约30米左右。
之后开始大力手掷,为右倾20度左右70-80度左右迎风向上,掷了约十几次,高度大概在20-40米左右,很多次都是很小的右盘旋上升后立刻改为大角度俯冲失速,只有两次,手掷高度约30-35米,很小的右盘旋上升,改出后机头下探下降约5米左右拉平,然后很平稳的盘旋滑翔,大概能盘旋3-4圈,飞行速度不快,特别是在转向迎风时,会有迎风飘举的感觉 ,时间不会少于40秒。
我不知道这样我是否描绘清楚了,我对于手掷的技术了解不多,请各位高手多指点。是否飞机还可能会存在哪方面的问题。
另外,在手扣位置用我用502涂抹加强,整个飞机强度没有问题。十几次从几十米高度俯冲机头插在地上,机翼机身也没出现情况 。

网友:
漂亮,楼主来段视频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闲来没事,做了一个手扣。
因担心轻木块强度不,手头又没有合适的桐木块,因此,用三层桐木板沾合。
...

很早就看了TRIPLANE老师的大作,非常漂亮。貌似论坛制作手掷模型的不多。

楼主:
今天中午去放飞机,应该是飞出了迄今为止的最好成绩。
天气非常理想,多云,温度20左右,风很小,貌似一级以下,体育场稳定的一点点南风,无紊流。
750翼展手掷,右倾20度左右,50度向上逆风出手,大力,多数掷到30米多一点的高度,少有的几次是大角度拉翻再大角度失速,不过飞机强度很好,头扎入草地几公分,没有任何问题。多数是右盘旋到最高高度,然后顺利改出进入左盘旋,半径约20米左右,出手后立刻用手表记时,多数是在25-30秒左右,最长的一次飞了约45秒,盘旋了约有7-8圈。最后的一次,上升、改出、盘旋都相当理想,改出后高度不少于35米,盘旋中高度损失很少,也可能是遇到了上升气流,顺着微弱的南北飘着走,盘在空中约50秒,后挂在一棵树上,高度还有7、8米,如果按正常的滑翔计算,肯定应该能飞满1分钟。最后想办法找个竹竿挑下来。
边上围观的人很多,可惜多数都是中午锻炼的老头老太太。。。。。
无论如何,一个字,爽!!!!
另外总结,无动力滑翔,制作是当然最重要的一方面,天气也是个重要因素,因为无动力,自主飞行受到的限制就会比有动力大得太多。飞出好成绩,一定要等良好的天气条件,风超过2级,一般就不太容易飞的好了。

网友:
淮北的 ALULA    顶。

网友:
真是很好的手工,话说我现在都用成品美工刀片了,很锋利,钝了就扔掉,节省打磨的时间,会用锋钢磨刀的绝对是老前辈啊,致敬

网友:
来祝贺一下。
有风的时候投掷方向与来风夹角很关键,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一旦改出右盘旋立即低头俯冲(原因是改出后立马飞入下风区)。正确的做法是让模型改出右盘旋后正好位于稍微带一点左舷迎风的角度,这样就能顺利转入左盘旋滑翔了。
手掷模型的出手角度、力度、方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要多练习,体会,并逐渐养成定型动作,这很像三铁项目里面的动作要领。蹬腿、挺胯、扭腰、大臂摆动,手腕控制需要连贯、一气呵成才能正确发力,控制好模型的姿态。一旦动作变形,模型出手的角度就无法保证了。

楼主:
多谢三翼机、幽蓝老师及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盘在空中约50秒,后挂在一棵树上,高度还有7、8米,如果按正常的滑翔计算,肯定应该能飞满1分钟。非常好的成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