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 3D机变形求解!

楼主(2014-02-17):
手头上有一架EPP的3D机,但是飞了一年多点发现原本那平直的机翼有了上反角了!平飞变的很稳定!侧飞已经是不可能了!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节回来?请高手帮助一下咯!先谢谢了!

网友:
电吹风伺候

网友A:
开水烫,epp飞机的寿命也就6个月,有时候放久了,都会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水烫,epp飞机的寿命也就6个月,有时候放久了,都会变形

EPP寿命六个月 我不信 原先的红鹰EPP HUMMER 我飞了两年 最后一次炸机后懒得修了 太脏 黑糊糊的 才给退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PP寿命六个月 我不信 原先的红鹰EPP HUMMER 我飞了两年 最后一次炸机后懒得修了 太脏 黑糊糊的 才给退役 ...

骆驼5mm,还有八眼9mm  很多3个月就变形的  还有月亮军团的

网友:
用电吹风吹吹吧.EPP的,就这样了.

楼主(2014-03-31):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加热吹后冷却还是有弯的!只要飞一下就又和没吹一样!现在倒扣着在那加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加热吹后冷却还是有弯的!只要飞一下就又和没吹一样!现在倒扣着在那加压!不知道行不 ...

加热压平后,纵向切口,适当的位置,打胶植入一条与EPP相同厚度的碳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