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焊铝还那么贵吗

楼主(2014-02-17):
要做些东西,铁型材没正型,想用铝型材,但福州本地还没找到,现在焊铝还那么贵吗

网友A:
可惜离楼主太远了,我这有交直两用氩弧焊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去焊汽车水箱的地方焊过一次电机盖。超贵——它奶奶的15元一个焊点

网友:
超级贵。没有专门的设备焊不好。网上买的铜铝焊条没有过硬的技术没有那理想效果。铝本身熔点低极易形成氧化膜。焊条融化温度与铝件本身融化温度相差不多。买了好多种焊条。话了好多钱也没焊好。只好把铝件各种铆接了。铜焊条就好焊多了。真怀疑网店那些视频是用特种铝焊锡粘上的。只有样子没有强度。

网友B:
氩弧焊 气焊别指望了  铝化了 可是形成一层氧化层不易花   没法焊    小件还是买点石膏 做个模子 吧原来的工件化了在加点铝进去重新铸哟个  如果便宜就在买一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 气焊别指望了  铝化了 可是形成一层氧化层不易花   没法焊    小件还是买点石膏 做个模子 吧原来的 ...

好绝望啊。。。看似铸铝还好些,补充问下:再熔的铝合金,里面的那些合金还好吗,不会变成软铝了吧

网友:
用低温气焊试试呢?我用感觉还行,4 00°以内可以,搞好修正一下,然后阳铝化处理下,一样很漂亮!

网友:
氩弧焊焊铝还可以呀!

网友:
氩弧焊可以的........

网友:
试过氩弧焊,需要很大的电流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惜离楼主太远了,我这有交直两用氩弧焊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您好,您说的交直流两用氩弧焊机  是  佳士的那款吗?如果是的话,  这款机子怎么样啊,我正计划买呢  焊铝好不好用,电焊功能怎么样?能焊接多厚的板子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说的交直流两用氩弧焊机  是  佳士的那款吗?如果是的话,  这款机子怎么样啊,我正计划买呢  焊 ...

是烽火的WSE-350水冷的交流焊铝,镁合金,直流焊不锈钢等,能普通焊,脉冲焊,很全面的一款机子冬天我焊过上百斤的铝模型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绝望啊。。。看似铸铝还好些,补充问下:再熔的铝合金,里面的那些合金还好吗,不会变成软铝了吧

铝的熔点那么低 你有不加其它置换原料  应该不会  变成软铝  当你加入一些软铝  硬度肯定要降低  最好还是找铸铝加在里面  一定要加铝  不然铝化了在去除氧化成铝水就少了 所以必须要加点铝放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烽火的WSE-350水冷的交流焊铝,镁合金,直流焊不锈钢等,能普通焊,脉冲焊,很全面的一款机子冬天我焊 ...

焊机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机多少钱买的啊

好几年了当时九千多人民币,现在好像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