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PM自旋问题

楼主(2014-02-17):
点击下载log文件
电机
位置:
3。。。1
。 。
。 。
。 。
2。。。4
12顺时针,34逆时针。
34电机比12电机的PWM值要高(见图),电量充足时飞行器并不自转,一旦电量不足,飞行器逆时针自旋。
无论何时,用
遥控器
操纵飞行器顺时针旋转相比逆时针旋转更加吃力,马达声音更大。
将1、4电机电调整体互换后,状况没有改善。

网友A:
我也有类似情况,电量不足后飞机失控,油门最低总有两个桨转速高使飞机倾斜约45到60度向前贴地飞行。刚买回来飞控很稳,还能低压自动降落,现在不行,通过观察我的机子摔过几回,财力有限没换新桨,桨的平衡肯定失衡,有一个电机里面漆包线断了是接起来的,在满电低空悬停飞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机架有一条机臂和电机在震动。我怀疑是飞控震动造成传感器误差。待新动力回来换了以后看还存不存在这个情况。

网友:
刚开始玩apm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