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功率与距离

楼主(2014-02-17):
玩
航拍
有一段时间了,先买5.8G200MW
图传
,实际能可靠传输距离200m,后购买1000MW的可靠传输也就500m(有大量雪花)原装天线,功率增加5倍,距离才增加1.5,2套设备都是与动力电共用情况下,也试过单独供电、三四叶收发天线,效果不大,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正常么,国产图传就这样么,有什么办法能增加距离。

网友A:
理想状态下,功率和距离的关系是大约是开平方的关系,也就是说功率5倍,距离应该是2.23倍,多在屏蔽和灵敏度方面下功夫,你会有惊喜的
低端的无线设备主要是,在电源纯净度、核心模块屏蔽性能、天线驻波比等方面跟高端产品有差异,这些都不是靠肉眼能看出来的,一分钱一分货,当然,如果你有测试设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动手能力,把以上各方面做好了,廉价的产品也会有强大的性能

网友B:
5.8G200MW图传,,,我不FPV,足够了,呵呵

网友C:
换接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