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FUTABA控,一般都用什么接收机玩固定翼?

楼主(2014-02-17):
14SG
初级固定翼不需要SBUS,所以便宜的SFHSS制式的接收机应该足以满足要求了吧,8通道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A:
Frsky的七通道接收,配襟翼加起落架收放刚刚够
X宝价位在140左右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用的FRSKY的TFR6接收,便宜,够用。

网友D:
TFR6好像是用的FASS

网友E:
玩固定翼用6通接收已足够满足了

网友F:
有一款8通的138元不知道如何,我也想入一个用用看

楼主:
FUTABA 的接收没人用吗,都是FRSKY的啊,稳定吗?

网友G:
14SG都买了,还是617吧

网友H:
呵呵别贪便宜,买好控就要好接收

网友I:
我也是14SG,也用TRFA-6A。。。

网友J:
飛小電固定翼用TFR6,飛大機或油雞,電直都是用回原廠吧.

网友K:
用FRSKY就好,一般一米的固定翼,飞出去七八十米,已经很小了,谁飞那么远呀,除非是飞多轴或者FPV,用原装的心理踏实点。

网友L:
人家飞50cc还是用FRSKY8通黑盒高压,非常稳定,所以用FRSKY 6通就可以了。原装接收留着飞最大的机。

网友M:
最佳选择当然是FUTABA原装的,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价位的,至于通道多少,如果玩比较复杂的象真机如MIG29等需10多个通道,如果玩一般的飞机,6通道以上足也.其次是兼容国产的叫日冠牌吧.本人就用这两款,从没出现过掉频失控之类的情况.

网友N:
tfr6足够,我家每架飞机一个,总共七八个都是这款

网友O:
我用兼容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