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JR 7 DSMJ版哪个是3D开关?

楼主(2014-02-17):
如题,或者怎么设置3D开头?

网友A:
右上角那个三段开关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那个三段开关就是

谢谢,那关3D的时候三段开关是在中间的位置是吗?不知道那个是开那个是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关3D的时候三段开关是在中间的位置是吗?不知道那个是开那个是关

说明书上很清楚啊,各种模式是自己设置的。开关关闭状态是外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