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曲轴固定住来拧紧风扇锁紧螺丝?????

楼主(2014-02-17):
大家 都 说说自己 的 方法!听说用专用的 那个 固定工具也用不了多久就 坏了 !
最好上个图。描述总比不了图片看的 清楚!
我 只这么弄的
用个塑料牙刷

为的 就是锁紧这个螺母

用牙刷别住

不知道方法好不好

网友:
还是小心点扭   我看还行吧

网友:
用废火头和铝棒做个顶杆。

网友:
这需要做个专用工具拆卸才方便,

网友:
找汽车修理厂用气动扳手一下就OK

网友A:
我们以前是从火花塞孔拧一个长螺钉进去顶住活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是从火花塞孔拧一个长螺钉进去顶住活塞

这个 方法 应该不错。。。

螺丝的端头 磨平并且 垫点 软东西!!

网友B:
小发动机可以用这个

网友C:
引擎曲軸固定器(風扇組裝卸專用工具) 從引擎後面放入卡住連桿~
或從火星塞孔鎖入工具頂住活塞 專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擎曲軸固定器(風扇組裝卸專用工具) 從引擎後面放入卡住連桿~
或從火星塞孔鎖入工具頂住活塞 專用工具~
...

顶活塞我想过怕连杆受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活塞我想过怕连杆受损

也是啦 不然就用放曲軸箱後面的卡住連桿
你引擎內部要先組起來 在上螺絲膠鎖緊螺絲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发动机可以用这个

你的图片挂了能再发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