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APM2.5,校准罗盘和磁偏角

楼主(2014-02-17):
照泡泡老师的方法校准,就是没有成功,都已经校了好几次了用的是6MGPS,飞控是最新的。

网友A:
百度关键字:APM校准罗盘,看老外的。

网友A:
给你找到了

网友B:
只要把机机的朝向拿好转一圈就OK?每次转动的角度不一定要按照老外的来,对吗?

网友C:
校不准 手动输入偏磁角也行,有说这个更靠谱,我没试过
也可接这个方式校准,这个较易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892

网友D(2014-07-10):
我表示我看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你找到了
这是广播体操